[串口烧写]
TMS32F28035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
1,使用软件CCS3.3,仿真器泰瑞XDS510U
2,软件已经和仿真器连接好,烧写程序 出现错误如图
3,备注:已经按此打好补丁

大虾们好:
   今天弄了一天都没什么成果,28335烧写,在点击“Tools”菜单选择“F28xx  on-chop Flash programmer”后弹出如下提示“
             Non-supported Part ID:0x00EF
             Supported Devices:
                     F28XX (PartID 0x0001/2),F2801 (PartID 0x002c),
                     F2806 (PartID 0x0034),F2808 (PartID 0x003c),
                     F2802 (PartID 0x0024)..............,
                     F28335(PartID 0x00FA)
                     However,the PartID register
                     may not have been read properly due to the target
                     state.
                     Please reset the DSP and try again.

TMS320F28335的PartID是“0x00EF”,而CCS中的flash烧写插件认为F28335的PartID是“0x00FA”,可能这个烧写插件只能 认TMX320F28335的PartID(0x882地址处)。烧写插件版本不支持,所以要更新相应的CSP(Chip Support Package)

flash programmer的更新是在CSP中做的,并不在CCS 服务包里,烧写时flash programmer首先要正确识别芯片的partID,后才能做烧写的下一步动作.
安装如下插件:
1.     CCS_v3.3_SR11_81.6.2.exe
2.    F2823x_RevA_CSP.exe
3.     C2000CodeGenerationTools5.0.2
4.     setup_C28XFPU_CSP_v3.3.1207.exe

网友A(2014-07-16):
还没用串口烧写过

网友B:
烧写插件有问题吧
是CCS里面自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用串口烧写过

是用仿真器烧写  这里标题选错了 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写插件有问题吧
是CCS里面自带的吗

已解决  少安装了一个其它的补丁   版主  分析正确:victory:

网友C(2015-11-20):
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之前是给28335烧写程序的,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现在给28035烧写程序就不能了,请问是什么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