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MOS管栅极和源极之间二极管的作用及型号参数是什么

楼主(2014-07-16):
如题,见很多电路这么接,图中D3起什么作用,有知道它的具体型号和参数吗?请告知,谢谢!

网友A:
你重复发帖,一个有图,一个没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重复发帖,一个有图,一个没图

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得,我就发了一次啊。
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型号吗?

网友B:
18V稳压管。

呵…带到沟里去了…

网友C:
呵!…源极与漏极吧?…做事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源极与漏极吧?…做事不严谨!

就是栅极和源极,请看图,源极和漏极本身就有一个二极管。

网友D:
自举电路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