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UCC28950

楼主(2014-07-16):
各位哥哥姐姐们,你们好。我刚接触开关电源,从TI下载了28950。发现里边有好多概念,共模、打嗝模式、灌、拉电流....我现在挺迷糊的。太难看了,这么多引脚还有原理图。说白了,就是怎么用、调试...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一上手 就弄移相。。。。

找个简单的先练练手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上手 就弄移相。。。。

找个简单的先练练手把

没办法:Q,上级直接给的任务。。。之前有看过点3138的。

网友B:
TI应该有工具可以生成原理图的;

网友C:
参考给的经典图或者网上下载相关的**照着做。自己调。总是能看到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I应该有工具可以生成原理图的;

大神指点下

网友D:
这个TI的设计工具帮不了忙,看你提问觉得你不怎么懂开关电源,没半年的时间你摸不到核心,交流转直流开关电源从易到难依次是反激,正激,半桥,全桥。。。。。你可能反激都没搞过,就是你单大TI的FAE天天教你至少半个月以上才能略懂。如果只是一般的要求TI可能有现成方案,你稍微改改2个月能完成。一般用这个IC基本是千瓦级的电源,又要稳定性又要效率,还要过安规EMC

网友D:
熟悉全桥的全部搞定差不多一个月,画原理图,设计验证,画板,变压器电感参数计算图纸,调试。可能是你们老大故意为难你让你走路。你这个方案和工作情形具体是什么给大家说说看,找最好的方法解决。就看你提问的水平要搞定相移全桥难度相当大,国企无所谓,大家都是混。私企民企基本只有跑路。

网友E:
悲伤…楼上的把小哥哥吓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熟悉全桥的全部搞定差不多一个月,画原理图,设计验证,画板,变压器电感参数计算图纸,调试。可能是你们老 ...

任务是用PSPICE搭建一个500W的LLC谐振电路,输入电压400V DC 输出电压12VDC。

网友D:
不是吓他,全桥调试放**炸机很正常。大功率电源不像低压产品,调IT产品基本没炸机的。电源真的太平常。特别楼主这移相全桥,TI只有600W和低压1500W的样板,其它规格都要靠自己计算全部参数,次级又是同步整流,对变压器电感不了解你设计出来的都是废品,对比样本也没用。楼上有的建议不适合大功率电源,在其它地方还是可以。本着互助的原则让楼主提供多点信息大家给意见参考下。另外这种大功率电源是市电输入基本有有源功率因数校正,这块也不是好玩的。当然以上说法是对生手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吓他,全桥调试放**炸机很正常。大功率电源不像低压产品,调IT产品基本没炸机的。电源真的太平常。特别 ...

我自学了3周吧,才搞懂PFC概念。有看别人调试移相全桥的。大神要不我先用PSPICE搭建一个600W的LLC谐振电路,输入电压400V DC 输出电压12VDC您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吓他,全桥调试放**炸机很正常。大功率电源不像低压产品,调IT产品基本没炸机的。电源真的太平常。特别 ...

上头就直接布置了任务:'(。

网友D:
500WY用LLC半桥就行了,前级PFC用普通,CCM模式APFC.全电压输入高压不加同步整流越90%的效率,低压高2个点,加同步整流再高点。这个大把方案,别用全桥做,你老大神经病。TI有现成方案,安森美,飞兆,意法半导体,日本三肯,台湾虹冠,PI,数不胜数,你联系它们技术支持,原理图材料表印刷板文件电感变压器文件全套齐全。不过看你水平还是要出点血和FAE打好关系,多请教,至少你要辛苦一个月后才摸得到门。实际产品中我没见那个用400伏直流输入,还要仿真,闲得蛋疼。是学校和所谓的科研院所才这样搞吧?仿真对电源有好处,但是建模关键,美国芯片基本能下载到PSPICE模型,只是仿真没办法完全模拟市面上元件特性,特别是变压器。这个瓦数规格就大路货,有必要那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WY用LLC半桥就行了,前级PFC用普通,CCM模式APFC.全电压输入高压不加同步整流越90%的效率,低压高2个点 ...

哦,听你这么说,学校真是蛋疼啊。多谢!我在好好整理整理,多看点资料。

网友D:
原来你是学生,先从开关电源的几个基础架构学起,再反激正激半桥全桥软开关这样一路走来。一开始就上高大上的相移同步整流全桥,真是病人导师。不过举国风气这样,如此教学,特么还有毛的希望。如果你真的喜欢研究电源,建议你多参加我说的几个国外品牌的研讨会,绝对受益非浅。仿真一万不如亲手做一个实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你是学生,先从开关电源的几个基础架构学起,再反激正激半桥全桥软开关这样一路走来。一开始就上高大上 ...

:D嗯。大神还有什么好的资料、书籍推荐点。非常感谢啊!

网友D:
你英文好就多去我提的这几个国外公司网站看看,很多国内和这块有关的都是翻译摘抄国外东拼西凑的,没意思。这些网站上仔细找,有你需要的资料。我收集的资料是根据我的个人特点选择,不适合你,但是我说的这几家上面绝对有适合你的东西。微芯的网站上有大把的数字电源资料,模拟的有一片入门到精通的,我记不清名字了,你自己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英文好就多去我提的这几个国外公司网站看看,很多国内和这块有关的都是翻译摘抄国外东拼西凑的,没意思。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