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荷放大器相关问题,看看这个电路哪里需要调整

楼主(2014-07-16):
利用PVDF压电薄膜的压电特性,来制作一款压力检测设备,其中最重点的部分就是电荷放大器。在网上找到的原理图大部分都如下所示,但是经过测试,发现几个问题,特来请教

楼主:
运放电源均为+12V和-12V

问题1.当给予压电薄膜压力时,CA3410的输出端波形接近为矩形波,按我所想应该是一条直线才对啊。
问题二,当R3/R2的比值变化时,UA741的输出波形占空比变化,但是,波形的幅度没有变化,为什么?

楼主:
问题1.当给予压电薄膜压力时,CA3410的输出端波形接近为矩形波,按我所想应该是一条直线才对啊。
问题二,当R3/R2的比值变化时,UA741的输出波形占空比变化,但是,波形的幅度没有变化,为什么?

楼主:
CA3410的输出端波形

网友A:
问题1,是不是压力加的太快,加完压波形保持。看一下矩形波的上升段或下降,也是直线。
问题2,是不是已经饱和了?幅值多大?R2和R3具体多大?正负电源是多少?

楼主:
R2为1K,R3为 20K时,UA741的输出波形

楼主:
R2为1K,R3为 100K时,UA741的输出波形

网友B:
示波器横轴标度看不清。你看看CA3410输出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是不是压力加的太快,加完压波形保持。看一下矩形波的上升段或下降,也是直线。
问题2,是不是已经 ...

刚才网络很慢一直不能上传东西。。。

关键是压力变化时,波形不变啊。只要稍微施加压力,波形就变成这样,再增大压力也不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横轴标度看不清。你看看CA3410输出的频率是多少。

50HZ,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不管怎么变化,输出好像永远都是50HZ

50Hz应该是干扰信号了,市电干扰。

楼主:
这三个波形是PVDF压电薄膜直接接在示波器上,,,赤裸裸的直接接。。。所得波形!施加的压力不一样的话,波形幅度是有变化的

楼主:
@lymex 嗯,应该**不离十了!我是不是在放大之后把这个50HZ的干扰滤掉,就应该是一条直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是不是压力加的太快,加完压波形保持。看一下矩形波的上升段或下降,也是直线。
问题2,是不是已经 ...

R2=1K,R=2K都不行啊。我看着就像是饱和了。。。但是我不明白怎么这么容易饱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50HZ,这也是我奇怪的地方,不管怎么变化,输出好像永远都是50HZ

如果确定是50Hz,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市电的干扰。
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去掉这个50Hz成份,你提供的信息量不够,没法帮忙。
不过,建议参考心电图的测量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1K,R=2K都不行啊。我看着就像是饱和了。。。但是我不明白怎么这么容易饱和啊 ...

饱和的原因可能就是干扰太大了造成的,不是正常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定是50Hz,那么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市电的干扰。
如何解决,或者说如何去掉这个50Hz成份,你提供的信 ...

好!谢谢你的思路,我查一下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的原因可能就是干扰太大了造成的,不是正常的信号。

那您的意思是,先把这个50HZ的信号干掉,然后再送到741?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的意思是,先把这个50HZ的信号干掉,然后再送到741?

对,干扰必须想办法解决。
干扰可能来自输入信号,也可能来自放大器部分。先断开输入看输出,就能区分干扰到底来自何方。

网友C:
不会是工频干扰吧?
加屏蔽看看;

网友D:
用电池供电,把电脑关掉(一定要管电脑电源),灯也关掉。
然后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干扰必须想办法解决。
干扰可能来自输入信号,也可能来自放大器部分。先断开输入看输出,就能区分干 ...

干扰应该是来自电源,但是,我把输入断开,在CA3410的输入口,还是能检测到50HZ的波形。我换成干电池供电,就能好点了。但是我想不明白,当我只是测PVDF薄膜时,为什么还是有50HZ的波形。那时候我可是没加电源啊。难道说,除了电源,外界环境还有别的干扰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工频干扰吧?
加屏蔽看看;

怎么加屏蔽啊,大神?用一个铁壳把电路罩起来吗?!电磁学学过,忘了具体是什么定理了

网友E:
一般怎么解决市电的干扰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电池供电,把电脑关掉(一定要管电脑电源),灯也关掉。
然后再试试。 ...

用电池就好很多了!我用的电源都已经加滤波电容了啊,怎么还这样啊!!!电脑业要关吗?你的意思是外界环境中不能有市电?那这个要求太苛刻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应该是来自电源,但是,我把输入断开,在CA3410的输入口,还是能检测到50HZ的波形。我换成干电池供电 ...

50Hz无处不在,空中感应过去的。

网友F:
与压电陶瓷的差不多,看看压电陶瓷的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无处不在,空中感应过去的。

嗯,以前没搞过小信号,没在意过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压电陶瓷的差不多,看看压电陶瓷的电路吧。

好的,我查查,您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与压电陶瓷的差不多,看看压电陶瓷的电路吧。

好的,我查查,您有好的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