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未用引脚处理

楼主(2014-07-16):
请教各位,STM32未用到的引脚(硬件上悬空,未外部上拉或下拉),是不是要软件设置成输入弱上拉?
比如我PC口用了部分,部分未用,这样GPIOC的时钟肯定是打开了,那些未用的IO引脚必须设成输入上拉吧?MCU复位默认的是输入悬浮呢,还是输入上拉?(没找到datasheet)。
谢谢各位

网友A:
设置成输出模式

网友B:
我一般设置成输出,并输出0;

网友C:
我们一般是采用默认配置

本公司承接ARM CortexM系列CPU周围地址线数据线的生产检测程序的开发,精确定位地址线、数据线的搭锡、短路故障,为生产调试节约时间,大大加快生产调试的速度,本公司愿与合作公司或个人签订技术保密协议,绝不泄露合作人的技术信息。若有意请通过QQ 1047530288 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设置成输出,并输出0;

我以前也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但是有人说最好设成是输入上拉,俺硬件比较菜,不明道理,所以在此请教高手。
不过还是非常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是采用默认配置

本公司承接ARM CortexM系列CPU周围地址线数据线的生产检测程序的开发,精确定位地 ...

软件默认配置,但是硬件上你是否外接上拉或接地了呢?如果硬件什么也没接,MCU上电复位是默认悬浮输入吧?这样抗干扰能力是不是会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成输出模式

谢谢:)

网友D:
硬件工程师告诉我应该设置成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件工程师告诉我应该设置成输入

上电复位好象本来就是默认输入的,但是是悬浮输入,我感觉这样抗干扰会比较差,所以想着是不是要内部弱上拉一下好

网友E:
普通单片机的I/O都是CMOS输入结构的,而MOS管在应用的过程中Gate端是不允许悬空的,悬空时电平不定,容易在外界的干扰时造成翻转,并且会带来额外的功耗,所以不用时一般设置为输入上拉状态。
设置为输出0或者1时,如果外部存在短路或者其他情况,容易影响外部的电路,个人感觉设置为输入上拉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通单片机的I/O都是CMOS输入结构的,而MOS管在应用的过程中Gate端是不允许悬空的,悬空时电平不定,容易在 ...

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以前听到的也是这样的说法。只是以往多用的是8位MCU,所以不确定ST32是否也是这样(8位的IO没有时钟控制这么一说),所以在此确认一下而已。
非常感谢!

楼主:
终于学会了结帖:)

网友F(2018-05-25):
不错的帖子!
找不到收藏按钮了, 只好MARK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