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T91SAM9260 SCM 外设初始化

楼主(2014-07-16):
我用的AT91sam9260 EK开发板
我想用 EBI-4 (ncs4) 外扩一片静态RAM   读写都由 NCS控制,

存在问题: 测量 NCS4 始终保持高电平 无效, NCS1(连接的SDRAM) 始终是低电平 有效

程序:如下

//  /********************************************     SMC CONTROLLER REGISTER  defines ***************************************/
#define  BSP_REG_SMC_BASE_ADDR                     (CPU_INT32U)(0xFFFFEC00)
#define  BSP_REG_SMC_SETUP( ncs )             (*(CPU_REG32 *)( BSP_REG_SMC_BASE_ADDR + ncs*0x10 + 0x0 ) )
#define  BSP_REG_SMC_PULSE( ncs )             (*(CPU_REG32 *)( BSP_REG_SMC_BASE_ADDR + ncs*0x10 + 0x4 ) )
#define  BSP_REG_SMC_CYCLE( ncs )             (*(CPU_REG32 *)( BSP_REG_SMC_BASE_ADDR + ncs*0x10 + 0x8 ) )
#define  BSP_REG_SMC_MODE( ncs )              (*(CPU_REG32 *)( BSP_REG_SMC_BASE_ADDR + ncs*0x10 + 0xC ) )

                                                          /* --  SMC CONTROLLER REGISTER BIT DEFINES  --- */
// -------- SMC_SETUP : (SMC Offset: 0x0) Setup Register for CS x --------
#define BSP_SMC_NWESETUP(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3F) <<  0)  // (SMC) NWE Setup Length
#define BSP_SMC_NCSSETUPWR(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3F) <<  8)  // ((unsigned int) 0x3F <<  8) // (SMC) NCS Setup Length in WRite Access
#define BSP_SMC_NRDSETUP(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3F) << 16) // (SMC) NRD Setup Length
#define BSP_SMC_NCSSETUPRD(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3F) << 24) // (SMC) NCS Setup Length in ReaD Access
// -------- SMC_PULSE : (SMC Offset: 0x4) Pulse Register for CS x --------
#define BSP_SMC_NWEPULS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7F) <<  0) // (SMC) NWE Pulse Length
#define BSP_SMC_NCSPULSEWR(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7F) <<  8) // (SMC) NCS Pulse Length in WRite Access
#define BSP_SMC_NRDPULS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7F) << 16) // (SMC) NRD Pulse Length
#define BSP_SMC_NCSPULSERD(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7F) << 24) // (SMC) NCS Pulse Length in ReaD Access
// -------- SMC_CYC : (SMC Offset: 0x8) Cycle Register for CS x --------
#define BSP_SMC_NWECYCL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1FF) <<  0) // (SMC) Total Write Cycle Length
#define BSP_SMC_NRDCYCL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1FF) << 16) // (SMC) Total Read Cycle Length
// -------- SMC_CTRL : (SMC Offset: 0xc) Control Register for CS x --------
#define BSP_SMC_READMOD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1) <<  0) // (SMC) Read Mode
#define BSP_SMC_WRITEMODE(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1) <<  1) // (SMC) Write Mode
  #define         MODE_NCS              ( 0X0 )    // 读写 由 NCS 控制
  #define         MODE_RW               ( 0X01 )  // 读写由 RD,WR 控制

#define BSP_SMC_NWAITM( val )        ( (unsigned int) (val & 0x3) <<  5) // (SMC) NWAIT Mode
  #define           NWAIT_DISABLE        ( 0x0 ) // (SMC) External NWAIT disabled.    ÎÞЧģʽ
  #define           NWAIT_ENABLE_FROZEN  ( 0x2 ) // (SMC) External NWAIT enabled in frozen mode. ¶³½áģʽ
  #define           NWAIT_ENABLE_READY   ( 0x3 ) // (SMC) External NWAIT enabled in ready mode.  ¾ÍÐ÷ģʽ

#define BSP_SMC_BAT(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1) <<  8) // (SMC) Byte Access Type
  #define           BAT_BYTE_SELECT          ( 0x0 ) // (SMC) Write controled by ncs, nbs0, nbs1, nbs2, nbs3. Read controled by ncs, nrd, nbs0, nbs1, nbs2, nbs3.
  #define           BAT_BYTE_WRITE           ( 0x1 ) // (SMC) Write controled by ncs, nwe0, nwe1, nwe2, nwe3. Read controled by ncs and nrd.

#define BSP_SMC_DBW(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3) << 12) // (SMC) Data Bus Width
  #define           DBW_8_BITS      ( 0x0 ) // (SMC) 8 bits.
  #define           DBW_16_BITS     ( 0x1 ) // (SMC) 16 bits.
  #define           DBW_32_BITS     ( 0x2 ) // (SMC) 32 bits.

#define BSP_SMC_TDF(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F) << 16) // (SMC) Data Float Time.
#define BSP_SMC_TDFEN(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1) << 20) // (SMC) TDF Enabled.
#define BSP_SMC_PMEN(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1) << 24) // (SMC) Page Mode Enabled.
#define BSP_SMC_PS( val )          ((unsigned int) (val & 0x3) << 28) // (SMC) Page Size
#define         PS_SIZE_4_BYTES       ( 0x0 ) // (SMC) 4 bytes.
#define         PS_SIZE_8_BYTES       ( 0x1 ) // (SMC) 8 bytes.
#define         PS_SIZE_16_BYTES      ( 0x2 ) // (SMC) 16 bytes.
#define         PS_SIZE_32_BYTES      ( 0x3 ) // (SMC) 32 bytes.

static void BSP_SMC_Init(unsigned char ncs )
{
    BSP_REG_SMC_SETUP( ncs ) = BSP_SMC_NWESETUP( 2 ) | BSP_SMC_NCSSETUPWR( 2 ) | BSP_SMC_NRDSETUP( 2 ) | BSP_SMC_NCSSETUPRD( 2 ) ;
    BSP_REG_SMC_PULSE( ncs ) = BSP_SMC_NWEPULSE( 6 ) | BSP_SMC_NCSPULSEWR( 6 ) | BSP_SMC_NRDPULSE( 6 ) | BSP_SMC_NCSPULSERD( 6 ) ;
    BSP_REG_SMC_CYCLE( ncs ) = BSP_SMC_NWECYCLE( 20 ) | BSP_SMC_NRDCYCLE( 20 );
    BSP_REG_SMC_MODE( ncs )  =  BSP_SMC_READMODE( MODE_NCS )  | BSP_SMC_WRITEMODE( MODE_NCS ) |
                                BSP_SMC_NWAITM( NWAIT_DISABLE ) |
                                BSP_SMC_BAT( BAT_BYTE_WRITE ) |
                                BSP_SMC_DBW( DBW_8_BITS ) |
                                BSP_SMC_TDF( 0 ) |
                                BSP_SMC_TDFEN( 0 ) |
                                BSP_SMC_PMEN( 0 ) |
                                BSP_SMC_PS( 0 );
    BSP_GPIO_Cfg(BSP_GPIO_PORT_C,
                 (1<<8),
                 BSP_GPIO_OPT_PER_SEL_A);
    BSP_PerClkEn(BSP_PER_ID_PIOC);
     BSP_PerClkEn(BSP_PER_ID_SYSC);
    // DEF_BIT_SET(BSP_REG_CCFG_EBICSA, 0x00010002);
     BSP_REG_CCFG_EBICSA = 0x00010002;
}

现在是执行 写操作:

    CPU_INT32U *Sram_address;
    CPU_INT32U  counter = 10 ;
    Sram_address = (CPU_INT32U*)0x50000010;

     *Sram_address  =  counter;

楼主:
希望大神来顶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楼主:
static void BSP_SMC_Init(unsigned char ncs )
{
    BSP_REG_SMC_SETUP( ncs ) = BSP_SMC_NWESETUP( 0 ) | BSP_SMC_NCSSETUPWR( 0 ) | BSP_SMC_NRDSETUP( 0 ) | BSP_SMC_NCSSETUPRD( 2 ) ;
    BSP_REG_SMC_PULSE( ncs ) = BSP_SMC_NWEPULSE( 2 ) | BSP_SMC_NCSPULSEWR( 2 ) | BSP_SMC_NRDPULSE( 2 ) | BSP_SMC_NCSPULSERD( 6 ) ;
    BSP_REG_SMC_CYCLE( ncs ) = BSP_SMC_NWECYCLE( 4 ) | BSP_SMC_NRDCYCLE( 4 );
    BSP_REG_SMC_MODE( ncs )  =  BSP_SMC_READMODE( MODE_NCS )  | BSP_SMC_WRITEMODE( MODE_NCS ) |
                                BSP_SMC_NWAITM( NWAIT_DISABLE ) |
                                BSP_SMC_BAT( BAT_BYTE_WRITE ) |
                                BSP_SMC_DBW( DBW_32_BITS ) |
                                BSP_SMC_TDF( 0 ) |
                                BSP_SMC_TDFEN( 0 ) |
                                BSP_SMC_PMEN( 0 ) |
                                BSP_SMC_PS( 0 );

    switch ( ncs )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11),  BSP_GPIO_OPT_PER_SEL_A); break;
      case  3: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14),  BSP_GPIO_OPT_PER_SEL_A); break;
      case  4: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8),  BSP_GPIO_OPT_PER_SEL_A); break;
      case  5: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9),  BSP_GPIO_OPT_PER_SEL_A); break;
      case  6: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13),  BSP_GPIO_OPT_PER_SEL_B); break;
      case  7:  BSP_GPIO_Cfg ( BSP_GPIO_PORT_C,  (1<<12),  BSP_GPIO_OPT_PER_SEL_B); break;
    }

    BSP_REG_CCFG_EBICSA &= ~(0x01<<ncs);
    //BSP_PerClkEn(BSP_PER_ID_PIOC);
    //BSP_PerClkEn(BSP_PER_ID_SYSC);
    // DEF_BIT_SET(BSP_REG_CCFG_EBICSA, 0x00010002);
    // BSP_REG_CCFG_EBICSA = 0x000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