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一放大电路

楼主(2014-07-16):
(无正文)

网友A:
信号内阻多大?带宽多少?精度或误差要求?

网友B:
没啥要求,就用3个运放,每级放大100倍吧;

网友C:
也考虑用仪表放大。

网友D:
也可以考虑使用仪表放大器,实现这个功能CLC1200

CLC1200_ DS.pdf

仪表放大器CLC1200

网友E:
仪表放大器,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内阻多大?带宽多少?精度或误差要求?

内阻很大,其他要求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内阻很大,其他要求不大

那可以用ADA4528-2一枚,接成二级同相放大器,每级增益60dB,第一级还要做个可调零点。

用仪放的话,零点太大、零点漂移太大、噪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