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O复用求助

楼主(2014-07-16):
被搞晕了,查了很多资料也说不清。求助。
比如这个表里
PC10
I/O
FT
PC10
UART4_TX
USART3_TX/
    SPI3_SCK/
    I2S3_CK
PC11
I/O
FT
PC11
UART4_RX
USART3_RX/
    SPI3_MISO
PC12
I/O
FT
PC12
UART5_TX
USART3_CK/
    SPI3_MOSI/
    I2S3_SD

上电之后默认pc10\11\12就是gpio了,
而在启动复用之后,如下图,那么pc10= uart4tx, pc11=uart4rx,此时我还能不能仍然把pc12当作gpio用?
PC10
I/O
FT
PC10
UART4_TX
USART3_TX/
SPI3_SCK/
I2S3_CK
PC11
I/O
FT
PC11
UART4_RX
USART3_RX/
SPI3_MISO
PC12
I/O
FT
PC12
UART5_TX
USART3_CK/
SPI3_MOSI/
I2S3_SD

假如remap了I2S3,如下图,那么我能不能还把pc11当作gpio用?
PC10
I/O
FT
PC10
UART4_TX
USART3_TX/
SPI3_SCK/
I2S3_CK
PC11
I/O
FT
PC11
UART4_RX
USART3_RX/
SPI3_MISO
PC12
I/O
FT
PC12
UART5_TX
USART3_CK/
SPI3_MOSI/
I2S3_SD

每个引脚可能有多个功能,1 默认功能,2 复用功能  3 remap功能
使能某组gpio的复用后,还能否可以使用默认功能
使能某模块的remap后,相关io还可以使用默认功能和复用功能吗?三种功能是互斥的还是累加的?

网友A:
大部分默认就是普通的IO;
你要用到UART等,就设置成UART,就不能当普通的IO使用了;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的疑惑是复用功能是通过一个函数操作的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比如这里为了把pc11\pc10给uart4使用会使能RCC_APB2Periph_AFIO复用,那么和uart4不相干的pc12此时是只能做为gpio用,还是只能uart5 tx用?或者用户可以选用?
还有就是启动RCC_APB2Periph_AFIO复用后,但是我没有配置uart4,那么pc10\pc11是不是还可以当作gpio用?

网友B:
AFIO是逐个引脚配置的,不影响不相干的其它引脚(比如你提到的PC12,它可以自由选用包括GPIO在内的各种复用功能)。如果设置了相应引脚的AFIO,它就不能当作GPIO使用了,内部已经切换连接到相应的设备(比如UART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