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与咪头(驻极体)

楼主(2014-07-16):
用蜂鸣器发出的500HZ的方波信号,咪头接受以后,示波器显示的频率不是500Hz吗,1Hz,或者1KHz不定,但绝不是500Hz,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背景噪音+失真,从普通示波器能看出频率吗?

网友B:
咪头的信号被放大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噪音+失真,从普通示波器能看出频率吗?

能,有测量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咪头的信号被放大没有?

没有,就是直接测量的,放大也只是改变幅值不会改变频率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图瞧瞧

楼主:
咪头是面包板,

网友B:
是帖个示波器的图瞧瞧。
咪头输出小,可能被示波器的噪声淹没,或者示波器的频率测量功能需要更大幅度的信号。

网友A:
示波器的图有吗?想看是计数测得的,还是频谱分析测得的?这个信号电压应该是毫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图有吗?想看是计数测得的,还是频谱分析测得的?这个信号电压应该是毫伏级的
...

楼主:
咪头的接收电路,

网友A:
由于未放大的驻极体话筒的信号幅度很小,以及背景声音噪音和示波器本身噪音(+-40mV 档的噪音应该比较大 ),示波器不太可能能测准频率。假如示波器采用计数方式来计频,在这种状态下只能瞎计。假如示波器采用频谱分析方式来计频,那么所采集到的峰值频率也不一定就是500HZ的基频的幅度最大。若有频谱分析功能的话,把信号放在频域看看,至少应该在500HZ处看到一条突出的谱线,其谐波频率处,也应该有。

网友C:
先用MULTISIM仿真下看看

网友A:
150 欧似乎小了点,通常1~2K。

网友D:
放大一下不就能玩了

网友E:
把蜂鸣器的共鸣腔弄掉再测一次试试。

网友F:
要么,你的测量方法有问题,要么,你的MIC电路不对。

网友G:
建议采用三极管放大咪头信号

网友H:
会有一定的失真和损耗

网友I:
500出来的幅度大不大?接受的时候尽量不要有其他声音干扰,另外最好放大下,不过放大肯定如果有其他噪声也会跟着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