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请教三级管通断问题,负电压无输出

楼主(2014-07-16):
【目标】+5V信号通过光耦控制三级管通断,三极管输出+15V和-15V,如图。
光耦1脚加5V信号时,Vo_+15 = +15V; Vo_-15始终是0【想要的是-15V】,Q4的基极只比射级高0.02V左右。
为么-15V出不来,大侠给讲讲喔。

网友A:
Q4应该容易损坏吧,,光耦U9的接法不太好吧

网友B:
查两个三极管的"地"在哪里?

网友C:
两支光耦到三极管基极均应串入电阻限流,否则可能烧毁管子发射结。

网友D:
Q4的基极只比射级高0.02V左右,这说明Q4没有导通,那就是下面那个光耦坏了,或接线断路。

另外有一种可能,就是上面的光耦也没导通,测试得到的Vo_+15 = +15V是假象(实际在14.4V附近)。测一下Q5A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电压确认一下。

网友D:
那个MOC70特性比较差,IF=10mA下输出不到1mA,烧不坏东西的

网友E:
Q4基极串个电阻试下;

2个三极管的基极都串个电阻吧;

网友F:
把两个发光管各自成一单独的支路试试看。

网友G:
若电路如图无误,不幸被4楼言中——Q4be结击穿短路,也说不定呢
三极管基极均串入电阻,从静态工作原理上分析,没有多少必要
但在产品设计角度看,还是应该串有电阻的

网友H:
管子烧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吧

网友I:
就算能有-15V输出你那光耦控制端接的也会有问题,最好是低电平控制。我记得以前我们做试验时高电平控制,输出端好像会没波形输出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高手看问题果然清晰!
两个三极管的基极加了10K电阻,更换光耦和Q4,输出正确。之前应该是Q4上电就烧。更换大电流bjt后,光耦就坏掉。
为什么总是Q4烧掉,Q5A没问题?
光耦用的MOCD207,双通道。没有原理图,就找个类似的代替一下。
只有20分,平摊吧

楼主:
只能点评一次?!!!
不能结贴?
烧了好多管子噢。。。。

楼主:
引用 网友J:

Q4射级接的是电源-15V。光耦截止,Vb=Ve=-15V,Q4截止;光耦导通瞬间,Vb=0V,Q4导通。由于Vbe=0.7V,Q4导通后Vb被固定在-14.3V(0.7-15)。
大侠,我这个分析对路否?
Vebo是BE结最大反向电压么,跟Q4烧掉看不出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4应该容易损坏吧,,光耦U9的接法不太好吧

为什么Q4容易坏,Q5A却没事?
光耦输出端中间位置的c级与e级直连后应该串接电阻接地。加电阻限流正确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Q4的基极只比射级高0.02V左右,这说明Q4没有导通,那就是下面那个光耦坏了,或接线断路。

另外有一种可能 ...

下面的光耦的确坏了。
Q5A基极14.18V,射级14.93V,压差-0.75V,上面的光耦和bjt还算正常。但很久之前好像也烧过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支光耦到三极管基极均应串入电阻限流,否则可能烧毁管子发射结。

为什么烧发射结,不烧级电结?  Ie=Ib+Ic 么?  bjt手册只有Ic最大值, 找不到Ie最大值,这是为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烧发射结,不烧级电结?  Ie=Ib+Ic 么?  bjt手册只有Ic最大值, 找不到Ie最大值,这是为嬷? ...

也许烧三极管发射结,也许烧光耦,看哪个更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