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外接一个更高精度的ad转换器

楼主(2014-07-16):
我想问一下,目前我已经可以用msp430afe253能实现测量出当机器工作时候的电压,换算成电流之后误差能在1-2mA,可是当机器待机的时候,对于这个精度不行,因为想外接一个ad,能在待机的时候,用这个ad转换器能测出误差在1-2uA,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可以推荐的ad芯片的。。谢谢啦

楼主:
求大神帮帮忙,推荐一些ad转换芯片吧

网友A:
用ADS1255吧,24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S1255吧,24位的;

谢谢 我去看看啊

网友B:
根据自己需要看多少位的合适。然后在去找找合适的相关的片子

网友C:
。。。24位的贵死,你可以用TI的430自带24位的,写有24位,实际有18位的精度,你可以去官网自己找下。价格可能贵点,但是肯定比你单买一个AD24位的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位的贵死,你可以用TI的430自带24位的,写有24位,实际有18位的精度,你可以去官网自己找下。价格 ...

我也有用这个,可是我发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精度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图有什么问题。。要在前面再加一个差分放大器来改进电路,或者什么吗?求指教!!

网友D:
精度不一定是靠用更多位数的AD实现的,按你目前的水平,只靠外挂AD,你是实现不了要求的精度的。
1.你的基准源精度多少?
2.你的采样电路精度多少?
3.你的信号变化范围多少,AD的利用率多少?
4.你的电源精度多少?
这几个东西估计你都没怎么考虑过,你想想早一般的万用表为什么分档,自动量程转换的为什么有一定转换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用这个,可是我发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精度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不知道是不是电路图有什么问题。。要在 ...

你要多少的精度?你看下你的430的AD是差分型的还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精度不一定是靠用更多位数的AD实现的,按你目前的水平,只靠外挂AD,你是实现不了要求的精度的。
1.你的基 ...

谢谢你的提醒。我是用msp430afe253的sd24,已经是差分输入了。用的是内部基准源1.2v,采样电路的精度是要求在被测机器工作的时候能测出0.1mv的电压精度,在被测机器待机的时候能测出0.01mv的电压精度。目前的电路可以实现测出在被测机器工作时的电压精度到0.1mv,而测机器待机的时候达不到0.01mv的电压精度 。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量程,因为我们只是要求测手机开发板的工作和待机的电压。。。。
因为我调了很久发觉怎么都达不到,因此不知道是不是代码写的有问题还是硬件设计有问题。后来我上网查了一下,发觉他们说都可以达到精度。所以我想改进一下电路。 第一次做这个,挺多不会的。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多少的精度?你看下你的430的AD是差分型的还是?。

我是用msp430afe253的sd24,已经是差分输入了。用的是内部基准源1.2v,采样电路的精度是要求在被测机器工作的时候能测出0.1mv的电压精度,在被测机器待机的时候能测出0.01mv的电压精度。目前的电路可以实现测出在被测机器工作时的电压精度到0.1mv,而测机器待机的时候达不到0.01mv的电压精度 。 我们这个没有什么量程,因为我们只是要求测手机开发板的工作和待机的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我是用msp430afe253的sd24,已经是差分输入了。用的是内部基准源1.2v,采样电路的精度是要 ...

要求精度和你的电路的实际精度是两码事,不是人家要求了,你设计的电路就一定可以达到那个精度。
我提的那几条,有一条不行,你的整体精度可能都达不到要求。
430没玩过,但是datasheet里应该会提到内部基准源的初始精度、温漂,估计这些你都没考虑过。标称1.2V的基准,实际值不一定是1.2V,还有个温漂,实际的东西都不是理想的,不能都按照理想的参数去设计你的电路。
白给你提量程的概念了,慢慢想吧。说多了你也理解不了

网友E:
1 测量电压范围
2 根据测量电压范围和要求的精度选择AD转换器
3 基准源,既然你对测量结果要求高,基准源精度同样要有保证。允许误差范围。
4 电源,AD转换应该有一个PSRR的指标,要求精度高,电源芯片的选取一定要合适,输出纹波尽量做到最低。
最后就是器件的温漂和时漂。温漂是考虑使用环境或者器件温升;时漂是要考虑高精度下的使用寿命。

网友E:
另外,PCB走线需要多加考虑,不能因为PCB设计问题导致信号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求精度和你的电路的实际精度是两码事,不是人家要求了,你设计的电路就一定可以达到那个精度。
我提的 ...

谢谢了。我自己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测量电压范围
2 根据测量电压范围和要求的精度选择AD转换器
3 基准源,既然你对测量结果要求高,基准源精 ...

谢谢了。我在好好想想这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我自己好好想想。

认真的看了下。好像真的是内部基准源误差有点大 1.14-1.26.误差由5%。所以打算换个高精度基准源看看。在你的帮助下我学到了很多(本人还是个大学生,以前做项目不会考虑这么细,想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1 测量电压范围
2 根据测量电压范围和要求的精度选择AD转换器
3 基准源,既然你对测量结果要求高,基准源精 ...

谢谢了,本人还是个大学生,以前做项目不会考虑这么细,想这么多。而且你讲的这些概念之前我都没有很理解,谢谢你为我补充了基本知识。非常感谢

网友F(2016-09-05):
求你画的430和ads1255通信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