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一份晶振规格书里不明白的几个地方

楼主(2014-07-16):
上图,直译过来是“电容率”,百度告诉我它就是“介电常数”的意思。但是我不明白,作为一颗晶振,为什么需要这个参数!

上图,fF是什么单位?它和pF之间的关系是1000或者1/1000吗?

上图晶振的温度系数,分母为什么是T方?求高人给出计算公式!

网友A:
这个晶振可能是中国产的,说明书翻译的不准确。
第一个应该是Capacitive Ratio,是并联电容与动态电容(motional capacitance)之比。
第二个,1000fF=1pF,f是比p更小的词头。
第三个,怀疑有误,单位应该是ppm/K。如果是二次项系数,单位是ppm/K2,绝对温度的平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第三个是:note 2
呵呵。。。

很有想法!可惜我没有看到no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晶振可能是中国产的,说明书翻译的不准确。
第一个应该是Capacitive Ratio,是并联电容与动态电容(mot ...

厂家是AB26T,百度了一下,关于这个厂家,什么资料都没有。前辈你应该知道,我猜应该是国外产的。第一、第二同意你的说法。第一个我按规格书里给的并联电容C0和动态电容C1的值来计算,确实没错。第三个,不管是K,还是T,如果有平方,那它计算的公式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这样的:((F1-F2)/(F2*T*T))*10^6,F1是在某个测试温度下的频率,F2是基准温度下的频率,T是测试温度和基准温度之差,分母之所以两个T,是因为单位里是T的平方,分母之所以有F2,我参考了水泥电阻的温度系数计算方法(截图见楼下回复),乘以10^6是因为PP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是AB26T,百度了一下,关于这个厂家,什么资料都没有。前辈你应该知道,我猜应该是国外产的。第一、 ...

晶振的频率随温度变化可以近似于二次曲线,对吧?参见前面的帖子第7贴: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p;page=1#pid4526964
既然是二次曲线,就可以表示为:
f/f0 =1 + δ + α*t + β * t^2
其中δ是无量纲的,表示为ppm;α的单位就是ppm/K,属于1次温度系数;而β的单位就是ppm/K^2,属于二次温度系数。

网友A:
补充个图,给你看一下什么是高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方法)
那个-0.5ppm,其实就是δ,
R/R0 =1 + δ + α*(t-23) + β * (t-23)^2
其中δ和α都是带温度下标的,意思是不同温度下δ和α是不同的,但β是不随温度而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个图,给你看一下什么是高精密电阻的温度系数(表示方法)
那个-0.5ppm,其实就是δ,
R/R0 =1 + δ +  ...

原来如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