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

楼主(2014-07-16):
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现在0mv输入的时候,输出-3.5mv,以及C3、C4、C5电容对放大倍数的影响,谢谢各位!

网友A:
差模直流放大倍数=100
几个电容是抑制交流的,频宽很窄,不超过几Hz的样子,而且与输入阻抗有关。

网友B:
电容:低通滤波;
看差分驱动的ADC输出,都有这个电路;
差分输入:C5的效果更明显;

网友C:
0mv输入的时候,输出-3.5mv这个失调电压比较正常。电容的作用滤掉交流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直流放大倍数=100
几个电容是抑制交流的,频宽很窄,不超过几Hz的样子,而且与输入阻抗有关。 ...

谢谢回复!既然放大倍数是100倍,当我输入1mv时候,输出是15.6mv,看来这个放大倍数没有达到100倍,这是为什么呢?再次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低通滤波;
看差分驱动的ADC输出,都有这个电路;
差分输入:C5的效果更明显; ...

能说说C5的影响有多大吗?当把C3、C4换成1nF,把C5换成10nF时,整个电路好像失去了放大作用?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0mv输入的时候,输出-3.5mv这个失调电压比较正常。电容的作用滤掉交流部分。 ...

请看图,在datasheet上看到,此运放大失调电压是很低的,这个-3.5mv会不会不是失调电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模直流放大倍数=100
几个电容是抑制交流的,频宽很窄,不超过几Hz的样子,而且与输入阻抗有关。 ...

图中的R3、R4是否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呢?

网友D:
C3/C4/C5正常情况下组成一个π的功能,然C5在电路中还起到一个中和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C3/C4/C5正常情况下组成一个π的功能,然C5在电路中还起到一个中和作用,

谢谢回复!这三个电容参数的变化对放大倍数是否有影响呢?

网友D:
有,对静态工作点有影响

网友E:
C3C4C5类似于开关电源的X电容(C5)Y电容(C3C4),用于滤除输入信号的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对放大倍数没有影响,电路是常见的仪表放大电路,网上资料很多,楼主可以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R3、R4是否对放大倍数有影响呢?

没有影响,R3和R4可以短路。这两个电阻是为了平衡Ib在R5和R6的压降用的,Ib和电阻很小时可以不用。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的热情回复!有点我不明白的是根据电路参数放大倍数是100倍,为什么输入1mv的时候,输出两端是15.6mv呢?是哪里影响了?

网友F:
测量误差!…应用高阻表头或信号发生器!…

网友F:
另改变电容会使运放无放大作用…是因为你注入的是交流信号…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改变电容会使运放无放大作用…是因为你注入的是交流信号…嘿嘿!

我确定我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电路有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E:
C3C4C5类似于开关电源的X电容(C5)Y电容(C3C4),用于滤除输入信号的差模干扰和共模干扰;对放大倍数没有 ...

终于看到答道点上的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没有影响,R3和R4可以短路。这两个电阻是为了平衡Ib在R5和R6的压降用的,Ib和电阻很小时可以不用。 ...

本应用中不适用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应用中不适用短路

为什么不适用短路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H:
放大了101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放大了101倍呢

可是我这电路的放大倍数达不到100倍,只有十几倍,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2k/200 这不是明摆着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确定我输入的是直流信号

重新核对原理图检查了好几次,没有发现哪里有故障。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本应用中不适用短路

R3和R4可以短路,放大倍数与此无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A:
R3和R4可以短路,放大倍数与此无关。

是可以短路,但是对于差分应用,应该做到对称和平衡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是我这电路的放大倍数达不到100倍,只有十几倍,不知什么原因?

输入啥信号?单电源,不合适吧?用双电源试试,或者把输入电平抬高。你那输出搞俩电阻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输入啥信号?单电源,不合适吧?用双电源试试,或者把输入电平抬高。你那输出搞俩电阻啥意思? ...

输入的是mv信号。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可以短路,但是对于差分应用,应该做到对称和平衡

明白您的意思,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输入的是mv信号。谢谢回复!

差分mv?共模呢?也是mv,那单电源一定不能工作。不信换双电源,或共模vcc/2

楼主:
引用 网友H:
差分mv?共模呢?也是mv,那单电源一定不能工作。不信换双电源,或共模vcc/2 ...

共模电压为0.5V,没有超过MCP6V02的VDD/3共模输入电压,VDD为3.3V。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共模电压为0.5V,没有超过MCP6V02的VDD/3共模输入电压,VDD为3.3V。

c6,c7是什么电容,拿掉试试。面包板插的电路吗?

网友I:
你把u3a的电源加上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