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应用] SH79F166A的P5.2究竟是什么口?

楼主(2014-07-16):
如题,datasheet中从概述和I/O章节中看都是CMOS输出,但代码选项一节又明确说是开漏输出,望实际使用过的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我司代理中颖88/89/99/79系列单片机。QQ2714266616

网友B:
太冷清了这论坛

楼主:
哎,我自己回答一下吧,经与代理商技术大拿确认,是普通I/O口非开漏

网友C(2025-10-30):
SH79F166A 的 P5.2 是多功能 IO 口,默认作为通用输入输出口(GPIO),可通过配置相关寄存器切换为复用功能,具体复用功能需参考数据手册,可能包括定时器输出、外部中断输入等。使用时需先初始化端口模式(输入 / 输出),复用功能需使能对应外设控制位以切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