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带字库的LCD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4-07-16):
小弟找了一个程序,程序下进去之后测各个脚都有波形,但是就是没有任何显示,还烦请高手帮小弟看看是那里的问题。程序如下:
#include<stm32f4xx.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elay(uint z);

//我用的是 D.8 D.9 D.10 D.11
#define DI      GPIO_Pin_11
#define RW      GPIO_Pin_12
#define EN      GPIO_Pin_13
#define CS1     GPIO_Pin_14
#define CS2     GPIO_Pin_15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uchar huan[] = {0x00,0x80,0x00,0x80,0xFC,0x80,0x04,0xFC,0x05,0x04,0x49,0x08,0x2A,0x40,0x14,0x40,
                0x10,0x40,0x28,0xA0,0x24,0xA0,0x45,0x10,0x81,0x10,0x02,0x08,0x04,0x04,0x08,0x02,};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推挽输出模式 ,管脚配置,不多解释,库函数有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DI|RW|EN|CS1|CS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

/*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cmmand(uchar cmd)
{
      GPIO_ResetBits(GPIOB,DI);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N);

      GPIO_Write(GPIOD, cmd);
      Delay(50000);
      GPIO_SetBits(GPIOB,EN);
      Delay(50000);
      GPIO_ResetBits(GPIOB,EN);
}

/*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GPIO_SetBits(GPIOB,DI);
      GPIO_ResetBits(GPIOB,RW);
      GPIO_ResetBits(GPIOB,EN);

      GPIO_Write(GPIOD, dat);
      Delay(50000);
      GPIO_SetBits(GPIOB,EN);
      Delay(50000);
      GPIO_ResetBits(GPIOB,EN);
}

void selectscreen(uchar screen)        //选屏
{
    switch(screen)
    {
      case 0:                          //全屏
        GPIO_ResetBits(GPIOB,CS1);
        GPIO_ResetBits(GPIOB,CS2);
      break;
      case 1:                          //选左半屏
        GPIO_ResetBits(GPIOB,CS1);
        GPIO_SetBits(GPIOB,CS2);
      break;
      case 2:                          //选右半屏
        GPIO_SetBits(GPIOB,CS1);
        GPIO_ResetBits(GPIOB,CS2);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learscreen(uchar screen)    //清屏
{
    uchar i,j;
    selectscreen(screen);
    for(i=0xb8;i<0xc0;i++)                     //控制页数0--7,共8页
    {
        LCD_write_cmmand(i);
        LCD_write_cmmand(0x40);
        for(j=0;j<64;j++)                //控制列数0-63,共64列
        {
          LCD_write_data(0x00);               //写入0,地址指针自加1
        }
    }
}

/*LCD显示汉字字库函数*/
void lcd_display_hanzi(uchar screen,uchar page,uchar lie,uint mun)
{
      //screen:选择屏幕参数,page:选择页参数0-3,lie列参数0-3,mun:显示第几个汉字的参数
     int i;                        //page页其实就是行,是行计数器页指针   共九位计数器,高三位为X,低六位为Y
         mun=mun*32;
     selectscreen(screen) ;        //片选看哪个段
         LCD_write_cmmand(0x40+(lie*16));         //一个汉字占用两个字节
         LCD_write_cmmand(0xb8+(page*2));   //一个字节显示
         for (i=0;i<16;i++)
         {
                 LCD_write_data(huan[mun++]);
     }
         LCD_write_cmmand(0x40+(lie*16));
         LCD_write_cmmand(0xb8+(page*2)+1);
         for (i=0;i<16;i++)
     {
                 LCD_write_data(huan[mun++]);
         }
}

/*LCD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
{
    LCD_write_cmmand(0x3f);   // 显示开启
    Delay(50);
    LCD_write_cmmand(0xc0);   //显示起始行,从第一位开始,从0到63
    Delay(50);
    LCD_write_cmmand(0xb8);   // 设置页得地址从0到7
    Delay(50);
    LCD_write_cmmand(0x40);   //设置列的地址,从第一位开始,从0到63
    Delay(50);
  /*  LCD_write_cmmand(0x30);   // 显示开启
    Delay(50);
    LCD_write_cmmand(0x0c);   //显示起始行,从第一位开始,从0到63
    Delay(50);
    LCD_write_cmmand(0x01);   // 设置页得地址从0到7
    Delay(50);*/
}

/*主函数*/
void main()
{
    RCC_Configuration();
    LCD_init();                //lcd初始化
    clearscreen(0);
    while(1)
    {
      lcd_display_hanzi(0,0,0,0);     //欢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网友A:
液晶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初始化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B:
先看看是社么控制器的lcd,然后找该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对照数据手册上的时序来调试

网友C:
不带字库的LCD调试,还是从打点开始吧。能打点才能划线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初始化程序是否正确?

液晶背面只有一个TP7660的芯片啊,其他的没有看到芯片了。液晶后面写的型号是P—12864—9,不知道这是不是一款假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带字库的LCD调试,还是从打点开始吧。能打点才能划线写字

这程序并不是没有信号输入到LCD里面去,我测了各个脚,有信号DB0——DB7每个管脚都有输入信号,那按道理应该是有显示的,问题是显示什么都么有,连乱码都没有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是社么控制器的lcd,然后找该控制器的数据手册,对照数据手册上的时序来调试 ...

买的时候对方给了一个手册,但是跟买的型号不一样。操作指令是对着上面来的

网友C:
那怎么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怎么玩?

我也不清楚,所以来请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