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谁推荐一个电源稳压芯片

楼主(2014-07-16):
原理如图

楼主:
用在音响上面的

楼主:
求大神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不是有吗

求具体型号

楼主:
哪个大神知道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爪图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呢 ?

网友C:
两个参数为2R7的器件是电感还是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参数为2R7的器件是电感还是电阻?

应该是电感

网友C:
楼主都知道输入和输出参数了,实在找不到可替换的IC就自己设计能满足要求的电源就行了。费啥劲呢?

网友C:
有一点像内置开关的两路Buck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