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再问零极点

楼主(2014-07-16):
本人愚钝,对零极点始终很模糊。
根据定义,H(s)=R(s)/E(s)。H(s)是网络函数,R(s)是零状态响应,E(s)是激励。

那么,当电路零点时,H(s)=0,R(s)也要等于0,可实际电路在零点频率却不会等于0,如下面电路:
R1

R2

C1

Ui

Uo

H(s)=(R2* Cs+1)/(R1+R2)*Cs+1,零点为-1/R2*C,但在这个点,输出能为零吗?

网友A:
才一个电容。楼主根据传递函数算啦。肯定是不为0的。但是按照你的计算确实是0.所以还是你的问题。S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你觉得零点什么时候可以是-1/R2*C?频率什么时候能满足这个条件?自己用W先算下吧。别用s

楼主:
传递函数有什么问题吗?还请明示!

网友B:
to LZ:

看到s,不宜立马联想到频率。若考虑简谐稳态,则需要用 s = j ω 代入,即所谓单频率点的相量表示。而由 j R2 C1 ω + 1 ,显然不能得到使其为零的实频率 ω 来~~~

那么,R2 C1 s + 1,或零点 z = - 1 / (R2 C1) 是什么意思呢? 看这个

    (R2 C1 s + 1) X = ((R1 + R2) C1 s + 1) Y

这是下列微分方程所对应的式子

    (R2 C1 d/dt + 1) x = ((R1 + R2) C1 d/dt + 1) y

其中,x是激励,y是响应。如果能给出某个激励 x,使得上式左边为零,则 y = 0 必为其一解,即解下列方程:

    (R2 C1 d/dt + 1) x(t) = 0

显见,激励为

    x(t) = U0 e^(-t/(R2 C1))

如果,t=0时,电容两段的电压是Uc0(上正下负),则可得 U0 = - R1/R2 Uc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传递函数有什么问题吗?还请明示!

传递函数没问题。是S不能取到你说的那个值。你用W计算一下就知道。不管取值多少。怎么可能让输出为0呢。就算频率无穷大。还有R2分压呢所以不可能为哦。另外。下次你回复的时候请点击回复。不然我看不到消息。

网友C:
水平低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