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不过,求各路大神帮忙分析

楼主(2014-07-17):
最近在做一款液晶显示器,主芯片温升比较厉害,所以在芯片上加了一个大散热片;散热片通过铜锣柱锁在PCB板上并通过铜锣柱与PCB地相连,散热器与芯片之间空隙5mm(空隙中添加5mm导热片),现在做ESD接触放电4KV空气放电8KV,过不了,打几下就会死机,求大神分析原因及对策,急。。

网友A:
散热器不要接外壳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器不要接外壳试一下

我们用的是塑料壳啊

网友A:
可能是接地系统出了问题

网友B:
你的PCB地是跟外壳上的螺钉连接的么?
如果是的话就是静电干扰通过螺钉进入散热片,散热片与芯片间绝缘不够,干扰进了芯片导致死机。
建议散热片不要跟地接到一起,或者散热片与芯片间用绝缘导热材料隔离吧

网友C:
1,“散热片通过铜锣柱锁在PCB板上并通过铜锣柱与PCB地相连”--- 这里的连接好坏直接导致ESD的耐受等级。
2,你的这个方式有不合理的地方,散热器很容易形成很好的静电场导致cpu不能正常运行,可以尝试取下散热器给cpu加一个锡箔做一次屏蔽然后再装上散热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1,“散热片通过铜锣柱锁在PCB板上并通过铜锣柱与PCB地相连”--- 这里的连接好坏直接导致ESD的耐受等级。
2 ...

试验了一下,效果还可以,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验了一下,效果还可以,但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啊

说明了静电场和辐射干扰到了你的cpu,
1,有了效果你可以试验哪些部分受干扰厉害,一点点的试,然后想解决方案。
2,要么你自己解决散热器的接地问题。这时需要和结构一起讨论解决方案。
3,要么结构想办法加一个屏蔽罩的。你也要给出空间出来。

网友D:
建议查看一下,估计是其他地方引入静电了,和你的散热器关系不大。

网友A:
查一些泄放通道,可能是泄放通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查看一下,估计是其他地方引入静电了,和你的散热器关系不大。

有可能,谢谢。

网友E(2015-01-12):
散热器不一定要通过螺丝柱与主板接触,可以用散热硅脂粘贴到CPU上。

网友F(2021-12-03):
1.散热器要与工作地连接,且要低阻抗搭接,如果搭接不好,泄放电流时会有高阻抗,能量泄放不够快就会影响MCU;

网友F:
2.检查下PCB的工作地是否存在地平面完整性问题,地弹也导致重启

网友:
芯片受到了静电干扰,板子地线需要重新设计,还应加上ESD器件泄放静电

网友G:
本来想问下最终解决方案的,结果发现这是14年的帖子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用的是塑料壳啊

塑料壳不用打接接触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