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输出压差问题

楼主(2014-07-17):
比如LM2576 ,MC34063这种类似的DC-DC电源,输入输出的最小压差在哪里可以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小2V

这个在哪里可以看到。

网友B:
看图不仔细 自己看看典型应用 输入 和输出标的什么

网友C:
BUCK就看这些IC的最大占空比,如果最大占空比能达到百分之百,那最小压差就是MOS或三极管的导通压降,BOOST是看最小占空比,但要增加一个肖特基的压降。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D:
芯片厂商一般都会给出最低压差的要求,设计时也跟你的参数选择有些关系,一般保证在2-4V之间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芯片厂商一般都会给出最低压差的要求,设计时也跟你的参数选择有些关系,一般保证在2-4V之间即可 ...

你说的是7805还有317这类线性稳压,才会有这么大的压差,开关型的可以将压差做的很小很小,例如3843这一类最大占空比比较大的IC

网友E:
我一个朋友也生产这个型号的管子。
自有激光刻字设备,你想刻啥都行

网友E:
和MOSFET管有关系。

有些高压,大电流的MOSFET管VGS=5V时, Gds压差要达到5V。

网友F:
一般的线性稳压是2-4V,类似78xx,1117-3.3这种低压差LDO,可以做到1.7V。开关电源看6L。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一般的线性稳压是2-4V,类似78xx,1117-3.3这种低压差LDO,可以做到1.7V。开关电源看6L。
...

:loveliness:
低压差的,如果是1.7V,那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