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什么pic工具软件能烧写.bin文件

楼主(2014-07-17):
有一个别人留下的产品使用pic18f2480单片机,只留下一个.bin文件和几张芯片配置的截图,从截图上我判断不出是用的什么软件,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但也一直没能解决。试用了一下Maplab ide,发现不支持bin文件。
再来请教大家哪些软件能支持pic的bin文件烧写?!

网友A:
破的别人的片子吧
破片子的都是给你一个bin和几张截图

不是破别人的片,是上一个工程师留下来的。

网友B:
转换成HEX嘛

谢谢,能否推荐个转换的软件?

网友:
你要先把Bin文件转化成hex档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转换为Hex格式问题解决了。
要说一下转换的方法,因为手里的bin是一个十几M的文件(现在我也相信这是破别人的片得来的了),用4楼提供的转换软件转换后也是一个十几M的hex文件,烧录软件不认,尝试手工删除hex中部分无用(全为FF)的内容,软件认了,但运行有问题。 后遂用J-Flash ARM(J-Link的配套软件)打开bin文件,再另存为hex文件,结果只有几十K,烧录后运行正常。

网友C(2016-10-31):
楼主,为什么我的导出只有*.setup文件 的?你的是怎么弄的?

网友D(2019-08-22):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转换为Hex格式问题解决了。
要说一下转换的方法,因为手里的bin是一个十几M的文件(现在我也 ...

你好 楼主 J-Flash ARM 另存为只有 Intel hex  文件边边的更大了  请求帮助 有偿  136 888 6496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楼主 J-Flash ARM 另存为只有 Intel hex  文件边边的更大了  请求帮助 有偿  136 888 64965 ...

删除里边没有用的数据应该就可以

网友E:
删除FF的话要考虑地址对齐的问题

网友F(2023-05-24):
**芯片的bin文件可以用西尔特6100N烧录器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