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输入电压是3.3V,那么A/D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4-07-17):
msp430输入电压是3.3V,那么A/D输入电压范围是多少?

楼主:
最大也是3.3V吗?

网友A:
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B:
如果直接从引脚进去貌似是最好小于3.3这样防止烧坏或者损耗过大。但是你有外围电路就可以转化一下了

网友C:
这个当然最大为3.3V啊,主要取决于参考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