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8的外部引脚中断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1_ISR(void)                            // interrupt handler
{

    P1IFG &= ~BIT5;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
}
中断的设置在main()中:
  P1IE |= BIT5;                             // P1.5 interrupt enabled
  P1IES &= ~BIT5;                           // P1.5 Low to High edge
  P1IFG &= ~BIT5;                           // P1.5 IFG cleared

编译时出现错误:
Error[Be004]: function "PORT1_ISR" (declared at line 1272 of "D:\msp430_pro\source\apps\reg_read\reg_read.c") has overlaid vector with function
"port1_ISR" (declared at line 343 of "D:\msp430_pro\source\Components\targets\srf05_ccmsp2618\hal_digio.c"), second vector deleted
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按照提示好像是中断向量被重新定义给覆盖了
能否提供下完整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