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非法中断怎么办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楼主:
重新启动整个系统后还是如此。。。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下连接器的吧,一点点排除了。。

网友B:
程序跑飞不一定是软件问题,硬件上的时钟电源不稳定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

网友C:
进入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这个中断是因为CPU内核读到了非法指令,之所以会读到非法指令,一般是因为程序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