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楼主:
F28027的GEL文件在CONTROLSUIT里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很多次。当时手上有几个仿真器和几个开发板,所以也就几个换着来试(程序都用一样的)。结果是,其中一个仿真器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报错,另外几个仿真器有这样的问题。也就认为是仿真器的问题。后来我又试着用出现.out问题的仿真器仿真,但是同时给开发板接上电源,这个问题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总结一下,我怀疑是仿真器给板子的供电不足,使得开发板没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出现的报错。(那个唯一可以不上电仿真的仿真器,是一个奇葩。)

网友B:
加载OUT文件时遇到一个问题,打不开文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出现过很多次。当时手上有几个仿真器和几个开发板,所以也就几个换着来试(程序都用一样的)。 ...

仿真器能给板子供电就是不合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仿真器能给板子供电就是不合理的

我懂得我是违规操作的。因为我的仿真器是集成在28027的开发板上的,那个开发板也没有另外供电,所以开始走了很多错路,搞了很久28335都没**常仿真。

网友D:
还是多练习几次的吧,再不行的话上百度搜搜的也可以的啊。

网友D:
我表示惭愧,暂时还不太理解这些问题的

网友E:
找不到相关的文件的。。。

网友F:
看来只有多对比着摸索几次的就可以啦。。

网友G:
说明编译不成功,没有生成OUT文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