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滤波器中R的作用

楼主(2014-07-17):
RC滤波器中主要是利用C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来滤波的,R的作用是神马?是利用R与C进行分压么

网友A:
可以粗浅的认为是这样,

网友B:
截止频率f=1/2πRC,你说R有没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止频率f=1/2πRC,你说R有没有作用?

公式是这样写的,我的意思是从实际的电路,根据R和C器件的性质来分析其在电路中的作用

是利用R与C进行分压么,很对

网友C:
楼主你想一想,两个电阻也是分压,能滤波吗?

网友D:
R在RC滤波电路里面,主要是用来控制电容的充放电速度的。
这个充放电速度,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滤波的截止频率。
当然,你理解成电容针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 ,与电阻R分压后从而决定高频信号因为电容容抗越小,所以高频分量小。
这种理解方式也可以。

网友E:
R主要是控制电容的充放电时间,不同时间决定RC是滤波电路还是耦合电路

网友F:
“RC滤波器中主要是利用C对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来滤波的”

那么当然也要利用R对不同频率的阻抗总是相同来滤波啦。
没有R对不同频率阻抗的不变,怎么能够显示出C对不同频率阻抗的变化?

两支电阻串联,可以分压。两支电容串联,也可以分压。但两支电阻串联和两支电容串联,都没有滤波作用,虽然电阻对不同频率阻抗总是不变,电容对不同频率的阻抗有变化。

网友G:
你可以假设没有R.会是神马情况。单独的C体现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的。根据公式也可以看出R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