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感线圈的感值和阻值的原理及电路

楼主(2014-07-17):
一个线圈,使用电路测量线圈的感值、电阻参数,求大虾分享。

网友A:
用电桥测量,

网友B:
可以根据谐振的 办法测量。加个精准的电容电阻用示波器看就能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桥测量,

这个为知道,LCR电桥的原理及相关书籍资源,有没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根据谐振的 办法测量。加个精准的电容电阻用示波器看就能算出来的。 ...

三点式测量法?
示波器看到的是频率,根据频率再测试出感值,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线圈自身的电阻如何测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点式测量法?
示波器看到的是频率,根据频率再测试出感值,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线圈自身的电阻如何测试 ...

测直流电阻直接通电流测电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点式测量法?
示波器看到的是频率,根据频率再测试出感值,这个是一个方法。
那线圈自身的电阻如何测试 ...

你量下直流下自身的电阻。一般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下直流下自身的电阻。一般可忽略

电阻是需要测试的。
感值在400uH左右,阻值在0.15Ω左右。

网友C:
搭一个这样的电路,测出电阻R1两端的电压X,用这条公式就可以测出电感L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搭一个这样的电路,测出电阻R1两端的电压X,用这条公式就可以测出电感L的值了
...

兄弟,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网友C:
这个就看看你有没有仪器而已,实际上是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个方法是不是有点太理想化了?

这样的测量方法倒是没有错误,但需要可变频率的正弦信号,频率还需要很准确。另外,高频电压测量也要很准确。这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此法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测量方法倒是没有错误,但需要可变频率的正弦信号,频率还需要很准确。另外,高频电压测量也要很准 ...

最近在网上搜到了一版自动平衡测电阻、电容和电感的。原始电路图是俄罗斯的。等出差回来发上来大家分析分析。准备搞一个。
软件测试不太懂。

楼主(2015-01-27):
年后开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