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报错

楼主(2014-07-17):
第一次用CPLD,这是其中的一个报错,网上查了后说是被两个端口同时驱动。
后面两个图是点击后,弹出来的库文件。什么原因呢?

网友A:
nor instance name 两个是4 ?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 instance name 两个是4 ?

什么意思呢?
那两个截图都是库文件里面的。

网友A:
你自己的呢?发个看看啊

网友A:
输入引脚2驱动非门4,触发器13驱动非门4,这就冲突了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引脚2驱动非门4,触发器13驱动非门4,这就冲突了呗

我大概明白了,关键是那两个就不是同一个文件里的啊,而且还是安装文件里的
library里的,无法更改。

网友B:
同层文件的相同模块(以模块名确定)的例化名不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