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分享、求助

楼主(2014-07-17):
所用芯片OPA820THS3091.三级放大,前两级OPA820放大25倍,第三极THS3091放大四倍,总放大倍数100倍。
局限:1OPA820输入不能用直流耦合,得用交流耦合;原因如下:因为是单电源供电,输入信号必须给一定的直流偏置才能正常输入和放大;由于没有负电压,反相输入端不能加负偏置,只能在同相加正偏置,我加偏置的方法是用电阻网络对电源进行分压,,但信号发生器信号源阻抗很小,用直流耦合的话,只要加信号,直流电位立马被拉低,所以用了交流耦合,但这种耦合的缺点就是:低频段衰减厉害(1KHz以下)
2、不能放大直流:在交流耦合,不放大直流的情况下,放大倍数正常,(同相端偏置电压时2.5V,放大倍数5倍),若把与R5串联接地的电容短路,偏置也该为0.5V,则直接都没输出了,很令人费解!
                                      图1   总电路图
这两个问题是前两级放大的问题。
3、在3091的反相输入端加125v的基准电压,这个电压会变化,如图2file:///C:\Users\ADMINI~1\AppData\Local\Temp\ksohtml\wps_clip_image-11862.png
2  3091第二版电路
偏置不稳的原因:仅把反馈网络和偏置两块电路进行对比:
反馈网络                                                   偏置电路
通过这两个图就可看出,1.25V这个点的电压,由UoTL431这两个信号源共同作用,所以,这点的电压就不会是1.25V,第三版对这方面进行了改进,加了一个电压跟随器,如图3所示:
                                            图三
第三版虽然把偏置不稳的问题给解决了,但是,在频率这一块又出了问题,问题是波形失真:数据简单如下:频率问题:耦合电容:10uf 100HZ-150KHz     104  1KHz-150KHz       103  20KHz-240KHz,这些频带中间波形发生失真,但电容又不能取太大,否则在低频段损失太大,第四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如图4
                                                        图4
4这个电路把偏置不稳和交流耦合波形失真的问题都给解决了,在接下来测试频率时,有出现新的问题,电路的通频带上不去,很窄,只有100KHz,我把这个问题归到反馈电阻上,验证的方案就是不改变放大倍数,改变反馈网络电阻配比,数据如下():
Rf
1KΩ
2KΩ
6.2KΩ
8.2KΩ
12KΩ
Rg
220Ω
510Ω
1.5KΩ
2KΩ
3KΩ
fH
100KHZ
150 KHZ
3MHz
3MHz
2.8 MHz
所以,我就取了第三组数据;
4、第一级放大在通频带内衰减的问题,处于上面的经验,我把第一级的数据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了测试(5倍):
Rf
2KΩ
3.9 KΩ
62KΩ
8.2KΩ
12KΩ
Rg
500Ω
1KΩ
1.5KΩ
2KΩ
3KΩ
f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Vpp
1.2V
1V
1.25V
1.08V
1.25V
1.1V
1.25V
1.1V
1.2V
1.09V
Rf
20KΩ
24KΩ
39KΩ
75KΩ
200KΩ
Rg
5.1KΩ
6.2KΩ
10KΩ
18KΩ
75KΩ
f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1MHz
10MHz
Vpp
V1.2
1.12V
1.2V
1.17V
1.2V
1.19V
1.23V
1.24V
0.64mV
0.55V
电路如下图5所示:
                        图5
测试下来,通频带虽然好了点,但偏置又出现问题了,偏置变化了,因为反馈网络不改变的情况下,偏置是不会变的,我就想可能是改变反馈网络引起的,于是我又把反馈网络阻值改变来测偏置的正确与否。测试数据如下:
Rf
20KΩ
24KΩ
39KΩ
75KΩ
200KΩ
Rg
5.1KΩ
6.2KΩ
10KΩ
18KΩ
75KΩ
输出偏置
2.5V
2.6V
2.7V
3V
\
通过数据可以发现,虽然输入的偏置一直不变Vcc/2,但输出偏置会随反馈网络的改变而改变,最后,确定为20KΩ和5.1KΩ。
5、通过测这些数据还发现了一个现象,一直都有疑问但没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运放会随着频率升高,输出峰峰值不降反而有一段升的过程,这次测数据是也出现了这种现象,20KΩ和5.1KΩ这一组反馈网络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而在75KΩ和18KΩ这组反馈网络虽然输出偏置改变,但由于输入幅度较小,没有出现波形被切去的现象,而且输出峰峰值在通频带内都是保持不变的,我们最想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输出峰峰值在通频带内既不衰减也不增加。这些现象PDF资料上也有,但情况跟我碰见的还不太一样。
PDF资料上显示的情况是反馈网络不变的情况下,测试出来的电路图,而我的情况是改变反馈网络后,发现的情况,改变了反馈网络就改变了反馈量,我想这个反馈量是影响以上现象的关键因素,我现在还搞不懂,从我开始学反馈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搞懂,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可以不吝啬的给予点指点!!!小弟在这先行谢过!
6、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大电路一到高频区域,比如说5MHz以上,放大后的波形很不干净(波形正常,但如果放大看的话,波形上有很多杂波),不知是何原因,另外附有文件:电路图和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am sorry!

楼主:
宽带放大总结及电路.rar (1.45 MB) 这才是,东西都在里面!

楼主:
大侠们看看给点建议呗!上面的有问题,我又重新传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