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噪声测量大还有可能与接地有关。

楼主(2014-07-17):
  大多数传统示波器把“信号参考”端子连接到保护接地系统上,通常称为“接地”。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应用到示波器的信号或示波器提供的信号都会有一个公共连接点。
  这个公共连接点通常是示波器机箱,通过AC供电设备电源线中的第三条线接地,来保持在(或接近)零伏。这意味着每个输入通道参考点都捆绑在一个接地参考源上。
      带有地保护的直流电流,通过AC供电设备也是通过电源线中的第三根线来实现接地的。
      如果使用这样的供电直流电源与示波器来测量隔离性的DC-DC电源,那么其DC-DC的输入地与供电的直流电源的地是连在一起的;DC-DC的输出地与示波器的地是连在一起的;又因为供电的直流电源的地是与示波器的地都是通过插座的第三条线来接地的,这样就直接导致了DC-DC隔离电源成为了非隔离电源使用,
DC-DC隔离电容起不到滤波高频的作用(直接被短掉),从而会导致高频部分(噪声)的峰值会增大,甚至可能会导致超标。

     楼下接帖,有哪些方法可以消除这个接地的干扰?

楼主:
先接一个,采用蓄电池供电可改善这一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接一个,采用蓄电池供电可改善这一方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B:
大面积接地

网友B:
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

网友C(2014-08-18):
这个影响很大么

网友C:
感觉需要滤波做好的

网友D(2014-11-01):
接地能很好的处理噪声问题

网友E:
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