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电路原理图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4-07-17):
求资料里的CAT191IC型号 跟HM8016的型号

网友A:
CAT191是能输出1.2V内核电压和3.3V   IO口电压  这个你找TI的专用芯片   上电顺序等都不需要管了
另一个就搞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T191是能输出1.2V内核电压和3.3V   IO口电压  这个你找TI的专用芯片   上电顺序等都不需要管了
另一个就 ...

谢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

另一个没看出来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电路图呢
C55x的原理图很多的    我的分享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个没看出来    为什么要关注这个电路图呢
C55x的原理图很多的    我的分享你看看吧 ...

我现在是想采购这个物料 就是不知道型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想采购这个物料 就是不知道型号

或者您有什么可以用在这个电路板上的型号推荐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您有什么可以用在这个电路板上的型号推荐吗 ?

这个说不好了   我看了连接的是几个GPIO口
这个就无法判断是那种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好了   我看了连接的是几个GPIO口
这个就无法判断是那种芯片了

HM816 这个芯片 您看的懂是什么作用吗 ? 封装SOP16

网友A:
引用 楼主:
HM816 这个芯片 您看的懂是什么作用吗 ? 封装SOP16

真心搞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