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S232的通讯电平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一个项目,遇到一个买的WIFI转串口设备,在接到我们的板卡测试的过程中,当外设发送数据时,电平是正负5v,在发送的同时,接收线上也有正负3V的信号,从我们的板上拔下来就没有了。这个数据肯定不是我们板发的。我把ISP跳线跳上了。也用示波器看了RS232芯片的TTL端,没信号。然后我用自己的USB-232线(东莞Z-TEK淘宝旗舰店买的)和我的板通讯,上位机程序同一个,正常,发送时接收线是-6V,逻辑1,很干净。然后我换了个以前的我们的板,RS232芯片批次不一样。和WIFI外设又可以通讯了。也干净。这事是谁的问题啊?WIFI外设还是我的板上RS232芯片?

网友A:
我猜是它 WIFI转串口设备 发的

网友B:
外设接收数据正常吗?是不是串口共用了?

楼主:
这个是示波器看到的图,蓝色的是实际发送的波形,黄色的是接收信号线上的波形。接到我新板卡上的情况,拔了就没黄色的了。

楼主:
现象就是WIFI模块和我新板块的RS232芯片不兼容,和老板的RS232芯片又兼容。这差别在哪?是哪个该挨板子?

楼主:
发现一个区别,WIFI模块发的逻辑0是+5V,逻辑1是-8V,我的Z-TEK串口线发的逻辑0是+5V,逻辑1是-6V,有区别么?

网友C(点评):
逻辑1是-6V或-8V没啥区别。

网友C:
没懂你说的意思。
WIFI转串口设备的WiFi连接上位机?设备的RS232连接你们板卡?外设指什么?“电平是正负5v”是指什么位置测得的电平?从你们的板卡上拔下WIFI转串口设备来就没有什么了,是这样的吗?全凭猜怎么回复。
楼主你画个框图再说。

网友A:
你最好上个完整的图来说话
另外 如果你设置的是115200 不防设9600看下

楼主:
电脑->[wifi]->wifi转串口模块->[RS232]->我的控制板,WIFI模块发的逻辑0是+5V,逻辑1是-8V,外设就是WIFI转串口模块,还有一种接法是:
电脑->[usb]->usb转串口模块  ->[RS232]->我的控制板,测得的信号电压是Z-TEK串口线发的逻辑0是+5V,逻辑1是-6V,
-6还是-8伏的确都应该符合RS232协议。是不是我的板上RS232芯片对这个敏感?是3.3V供电的MAX3232.

楼主:
那样的话板子还是落在MAX3232上了。它没遵守RS232协议?

楼主:
又换了一个WIFI模块,发送的时候也是有同时的脉冲,但这个测试又通过了!,电平波形和上面是一样的。我看接收线上“感应”的电压高电平不超过3V。按RS232协议是在误差带里。【>3V才是逻辑0】,是不是这样”我的RS232芯片有问题,发送工作时有时在接收端有“感应”的电压。但电压不高,没超过门限,所以一般情况下没问题,遇到特殊情况【接收的IC门限有偏差】就会出问题。两个小问题碰到一起成了个事故。

网友C:
-8V表示逻辑‘0’肯定没问题。
看看MAX3232的4个电容C1,C2,C3,C4是否有问题,是否有虚焊。电路连接是否有误。提高这4个电容的容量到1uF,甚至10uF。

楼主:
上面标的是0.1uF,是不是大点更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标的是0.1uF,是不是大点更好?

大点更好。没错。

网友D:
WIFI转串口的模块是TTL电平吧;
很多时候,你没数据,一直能收到的数据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我碰到过几次

看看你的程序,和WIFI模块有没有什么冲突,最好联系WIFI厂家;

楼主:
是RS232电平,这个从示波器上可以看出来的。

楼主:
发现一个区别:新板子出问题是在5V的RS232芯片下做另一端下的。具体要多做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