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4的工作电流

楼主(2014-07-17):
如图,我想知道k64的工作电流来设计power supply。请问表格最后一行的IDD_RUN能不能理解为k64的最大工作电流?也就是IDDA的最大电流?

向大家求助,谢谢!

网友A:
你的 power supply 只是给芯片供电吗?如果不是,肯定不能这样理解了

网友B:
但是楼主你要注意后面有备注3.4.这些电流只是指MCU的电流,没有考虑外设工作时增加的电流,并且时钟工作模式也是有限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power supply 只是给芯片供电吗?如果不是,肯定不能这样理解了

嗯,这边只考虑k64的工作电流,其他没有算进去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这边只考虑k64的工作电流,其他没有算进去

谢谢您的回复

不客气,如果没有加其他的电流,那么你的K64电流是在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楼主你要注意后面有备注3.4.这些电流只是指MCU的电流,没有考虑外设工作时增加的电流,并且时钟工作模 ...

外设的工作电流我另外计算了。时钟工作模式有限怎么理解呢?

谢谢您的回复,小白初学者问题比较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设的工作电流我另外计算了。时钟工作模式有限怎么理解呢?

谢谢您的回复,小白初学者问题比较多[em:2: ...

我这里指的就是FEI,FBI等等,如下图:
详情请参考reference manual的MCG章节,你先看看,如果看不懂,我再讲给你听。

网友A:
工作时钟频率越高,流耗越大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正确,要求如下
3. 120 MHz core and system clock, 60 MHz bus clock, 30 MHz Flexbus clock, and 20 MHz flash clock. MCG configured
for PEE mode. All peripheral clocks enabled.
4. Max values are measured with CPU executing DSP instructions.

网友C:
官方有低功耗的例程,测试和datasheet对比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