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编译出问题

楼主(2014-07-17):
这已经是重新建的一个工程了,但是编译的时候还是出问题,和其他工程设置对比过了,都没有区别,而且图中所指出的三个文件路径也不错呀,都是直接加进去的,不明白为什么会报这样的错呢?其他可以 编译成功,但这个总是弹出如图的提示,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但谁能先帮忙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再仔细看看包含路径哪里设置不对;
还找不到原因就,就把工程和包含的库文件一起发上来;

网友B:
你看一下的工程启动文件“project.uvproj”大小是不是0,如果是的话你要重建工程,不要再原来的模板上添加,要是还不行,那就换一个版本的NMDK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看看包含路径哪里设置不对;
还找不到原因就,就把工程和包含的库文件一起发上来; ...

所建工程,还没调试好

工程文件

包含源文件

包含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