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串口中断应该如何学习?求帮助

楼主(2014-07-17):
求大神帮忙 !! 由于项目要求需要用到串口中断来传输测量到的变量到上位机但未学过串口中断 应该去哪学啊 求帮忙!!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学,PIC还有个中档机教程,中文的,也可以看,其实就是数据手册里摘录出来的内容。

网友B:
楼上正解啊,在补充点儿,至于中断函数要看编译器数据手册

网友C:
搞懂波特率计算,弄清楚UART的格式,弄清楚相关的几个寄存器,搞明白中断函数的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