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XMEGA 啥时才能普及?

楼主(2014-07-17):
     AVR XMEGA出来这么久了,中国人用的人很少,但是外国那些搞电子的手里大把的都是XMEGA,什么情况?

网友A:
可以去申请一些sample玩玩。
atmel那么好申请。

网友B:
用过一款,6个串口吧,可以随意定义成USB,UART,SPI之类的,不过散货市场差不多40块一片严重限制了它的使用。

网友C:
这要看AVR的市场政策

网友D:
价格问题确实很难,加上SAMD系列一出,重心要往Cortex-M0+上面倾斜了,价格上也是SAMD据说将会很便宜,XMEGA的用户将是那些MEGA的老客户,想比较轻松的升级可以考虑,另外提醒一下,XMEGA-A系列带U比不带U的便宜得多,软件上也有小小的不同,千万别再设计不带U的了,即使你不用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价格问题确实很难,加上SAMD系列一出,重心要往Cortex-M0+上面倾斜了,价格上也是SAMD据说将会很便宜,XMEG ...

就是啊,你用过XMEGA?还有STM32现在太多人用了,ATMEL的M0,M3没人用啊!

网友E:
先把studio做好再说吧,开发环境都那么烂怎么让人用他的芯片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把studio做好再说吧,开发环境都那么烂怎么让人用他的芯片啊

studio还好吧,是委托微软开发的,比之前自己开发的studio 4好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studio还好吧,是委托微软开发的,比之前自己开发的studio 4好多了

自从出现了as5以后,就不想再用avr了,还是觉的以前的as好用,不管怎么样,软件很小巧,现在的as比装个vs还复杂,如果keil能支持avr就好了,这开发环境真用的太舒服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自从出现了as5以后,就不想再用avr了,还是觉的以前的as好用,不管怎么样,软件很小巧,现在的as比装个vs还复 ...

之前的是小巧点,但是功能没有新的好,尤其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好用,可以用IAR,我一直在用这个。Keil确实好用,但是被ARM收购了,估计适配AVR基本上没什么可能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之前的是小巧点,但是功能没有新的好,尤其在编写代码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好用,可以用IAR,我一直在用 ...

其实编写代码问题不是很大,现在很多重量级的编辑器都很好用,至少用那么简单的芯片,不想装那么大的系统 ,
iar没有用过,因为之前用gcc觉的真的很好,

网友G(2014-08-20):
为xmega普及添砖加瓦,我们已推出,xmega的在线与脱机下载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啊,你用过XMEGA?还有STM32现在太多人用了,ATMEL的M0,M3没人用啊!

STM32确实牛,便宜功能还全,一般应用也都满足了。不过一些工业用户对ATMEL这个牌子还是比较更信任一些,虽然都是欧美大厂的牌子。M3就不说了,STM32可以说横扫群雄。其他家也就是游击。不过M0和M0+难说了,我知道ST的还是很便宜,不过嘛也不是说都能满足需求,还没达到M3的水平。ATMEL最近的带硬件触摸的还行,不少工程师给以好评,功耗,价格也说得过去

楼主(2014-09-24):
引用 网友G:
为xmega普及添砖加瓦,我们已推出,xmega的在线与脱机下载器

已经推出了吗?Xmega的下载器能够普及就好了!

网友H:
不是哪一个芯片都能够普及的,现在32位太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哪一个芯片都能够普及的,现在32位太便宜了

现在有很多人把32位的Cortex-M当51单片机来用,做一些简单的开发,也没有发挥出其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