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管脚的插头怎么从电路板上拆卸下来啊,求好方法,谢

楼主(2014-07-17):
很多管脚的插头怎么从电路板上拆卸下来啊,求好方法,谢

网友A:
常用吸锡器逐孔吸锡。
没有吸锡器,用一根裸铜线将所有的管脚焊接,用电烙铁加热铜线后拔出管。

网友B:
用吸锡器挨个搞定。吹风机。用多股铜丝沾一点松香。烙铁上去吧焊盘上的锡粘在铜丝上。一边上锡一边拔。我都搞过。靠谱的还是先把多余的锡搞掉。尽量留最少的锡。放点松香在上面。然后在用热风机吹。拔。祝你好运

网友C:
暴力流:先剪脚,再焊化一个拔一个
优点:剪钳、镊子、烙铁就行
缺点:座子报废(实际用风枪吹,也基本是吹一个坏一个)

万一人家还要这个座子怎么办呢

网友D:
一大坨锡同时加热所有引脚,然后趁热拔下来,

网友E:
电烙铁温度调到最高,想办法拖下来;

网友F:
只有吹风机是靠谱的。吹的时候还得小心。

楼主:
忙了一下午,还是每成就,
用热枪吹完,锡点居然不划开....接头也太大了,而且都连在一起!

网友G:
堆锡。越多越好。

网友H:
用吸锡器或吸锡铜带引走焊锡,如果有条件整体浸入锡炉拆卸更方便。不过就10楼的照片而言,显然不具备整体浸入锡炉的条件,只能用吸锡法。

网友I:
15年前,流行使用针头法, 焊化一个脚用针头插入, 并旋转,铬铁拿开, 1S 左右就定型, 针头拔出, 接着搞。。。。。。

网友J:
暴力剪掉塑料,然后拔针,板子比塑料重要,这样最好,加热也会使座子变形,座子也用不了

网友K:
如果要座子的话热风筒,二个人来,加热一定温度是一个人使劲拔,注意温度忙,不然就会把板子弄坏

网友L:
哈!…遇到难题了…各位大神都说的有理…
用60W铭铁、用焊锡丝将插座针状焊点镀上锡、用烙铁来回拖动…俗称“滚锡”…
同时另一只手轻轻拉动插头底座…简单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