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板子的串口测试问题

楼主(2014-07-17):
有没有人测试过库文件中自带的例子:UART_TxRx_Function?
我怎么进不了中断?

串口0能显示数据(PG15:RX,PG16:TX)
串口1应该是PB2,PB3

网友A:
还没呢,我晚上试试看。大家都来测试一下,毕竟这种板子只能用串口作为显示平台。

网友B:
楼主速度好快,都测试串口了。。。。。GPIO都没测嘞。。。

楼主:
前天得到板子,把GPIO测试了一下,能够闪烁说明工程建好了,然后就开始照着例程学习。既然是照着例程,所以就快点了,呵呵

网友A:
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蛋大的鸽子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呢,我晚上试试看。大家都来测试一下,毕竟这种板子只能用串口作为显示平台。 ...

也就这么大作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速度好快,都测试串口了。。。。。GPIO都没测嘞。。。

我也没测gpio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天得到板子,把GPIO测试了一下,能够闪烁说明工程建好了,然后就开始照着例程学习。既然是照着例程,所以 ...

有例程,学的也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家都挺喜欢这个**蛋大的鸽子蛋的。

我也喜欢

网友D:
刚看完系统时钟和gpio,和LPC系列的CPU有很大区别,慢慢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刚看完系统时钟和gpio,和LPC系列的CPU有很大区别,慢慢看

确实,每个厂商都不一样,寄存器名字都没有相同的。呵呵,各有各的一套。

网友E:
楼上应该从没用过新塘

网友B:
今天刚看过,想起了这个帖子,我觉得可能是  if(u32IntSts & UART_INTSTS_RDAINT_Msk)这个语句有问题,u32IntSts读的是IER寄存器,应该分别是第0、1位中断,而UART_INTSTS_RDAINT_Msk好像是第8位信息,所以这个状态没被读出来,我觉得应该是进入了中断程序,但是这个if语句的问题,第一次看,不知道说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