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BQ25504能源收集与电池管理

楼主(2014-07-17):
使用该电路对,太阳能收集,发现VSTOR不受限制,即可到7V。(3000uf/16V电解电容储能)VBAT_OK,一直为零,不知哪里出错,求指教?

楼主:
使用超级电容1.4F/4.5V ,问题一样:VSTOR与VBAT 两端电压不受限制(器件之类说明:最大值为5.5V),不知为何?BAT_OK一直为零?

楼主:
太阳能输入,一般情况,在1.7V左右 (太阳能板 ,开路电压3V)

网友A:
出了问题 最好贴你自己画的图 而不是 手册中的截图

楼主:
不知道看的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