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单管放大电压为什么用12V

楼主(2014-07-17):
看到很多单管放大的电路(以NPN为例),直流电源一般都是用12V,那为什么不是5V或者24V而是12V?
好像没看到模电书上有解释

网友A:
电源的选择根据电路/特别是负载的要求的需要,可大不可小。

网友B:
放大器电源电压取Ucc=12V,主要是从保证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也叫输出范围,或动态范围,来考虑的。
空载时输出范围不大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取Ucc=12V,空载时能使放大器获得最大可达6V的输出范围。
负载时输出范围不大于电源电压的1/3,取Ucc=12V,负载时能使放大器获得最大可达4V的输出范围。
若取Ucc=5V,就保证不了输出范围。
若取Ucc=24V,一般情况下就是浪费。
取Ucc=12V,一般情况下就是大小适中。

网友C:
哦,电源电压也是为保证输出范围的。
看来,电源电压越高越好!
而实际趋势却是越来越低,许多芯片电源电压是3.3V,甚至1.8V,0.9V也早做到了。

网友C:
管子开启电压是0.7~0.8V,而电源电压是0.5V,这样的运放人家也能设计出来,当然了,性能差些。

提醒:是MOS管…

网友D:
没有这么一说吧,这个和静态工作点有关以及负载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有这么一说吧,这个和静态工作点有关以及负载功率

3楼所说“空载时输出范围不大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取Ucc=12V,空载时能使放大器获得最大可达6V的输出范围。负载时输出范围不大于电源电压的1/3,取Ucc=12V,负载时能使放大器获得最大可达4V的输出范围”,都是指工作点设置最合理时的指标。
若工作点设置不合理,输出范围指标还要比3楼所述低很多。

网友B:
芯片用途单一,当然电源电压较低。一般放大器要考虑多用途,电源电压要求自然比较高。

网友E:
那是因为他后面的负载也都是12V。所以举的12V的多。

网友E:
这是以前的习惯沿袭下来的。

网友F:
**教授又到这里“以毒攻毒”来了。
电源电压也是有系列值的,知道么?

一碗米饭就吃饱了,你硬是要吃三碗,岂止是浪费,小心你的肚皮崩开了呢,哈哈哈。
赞一个。按照他的理论,取VCC=24V,怎么就浪费了呢,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动态范围呢。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芯片用途单一,当然电源电压较低。一般放大器要考虑多用途,电源电压要求自然比较高。 ...

/芯片用途少,放大器用途多/。
此说法比较有趣。

用多大电压,基本上取决于当时的管子特性。
电子管~晶体管~纳米管。。。电源电压一路狂降,符合低压低功耗的主流。
但是现在由数字电路主导模拟电路电压,模拟电源不能不委曲求全,这导致模拟电路设计挑战性越来越大。

网友B:
好像就只有某人知道似的。
晶体管放大器电源电压有5V、6V、9V,12V,15V,18V、24V不等,根据需要选择,不过教科书介绍最多的是12V而已。
假若有一本教科书不照12V写,就是不入流,哈哈

网友B:
放大器是一个直交能量转换器。电源电压越高,效率自然就越低。
所以放大器直流电源电压Ucc的选择原则是,在保证输出范围条件下,Ucc要尽可能的低一些。

网友E:
请各位关注一下以前晶体管的输出负载的电压。

网友B:
晶体管的输出负载的电压,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也叫做输出电压范围。
问题就是很多人不会算这个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网友C:
jjeemm77 提醒:是MOS管… 发表于

对BJT,IE=0.1mA时VBE=0.7V,IE=1mA时VBE=0.76 V,IE=10mA时,VBE=0.82V。
(集成的和分立的有所差别)

所以不用区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是一个直交能量转换器。电源电压越高,效率自然就越低。
所以放大器直流电源电压Ucc的选择原则是,在 ...

很好,开始考虑功耗了。
动态范围和功耗同时考虑,那就要要优化动态范围/功耗比了,这个比,仅仅反比于有限带宽,与电源电压等其它变量无关!

网友B:
极限功耗与动态范围其实是一回事儿。动态范围实现了,效率自然跟着实现。所以说,本质上还是根据动态范围确定电源电压Ucc。
就固定偏置放大器,即基本共射放大器来说

动态范围Uom(max)与电源电压Ucc的关系为
Uom(max)=Ucc/(2+Rc/RL)
若Ucc=12V,Rc=R,则
Uom(max)=Ucc/(2+Rc/RL)=12V/(2+RL/RL)=12V/3=4V
假如已知动态范围要求达到Uom(max),则可反求电源电压
Ucc=(2+Rc/RL)Uom(max)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是一个直交能量转换器。电源电压越高,效率自然就越低。
所以放大器直流电源电压Ucc的选择原则是,在 ...

又是胡说八道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输出负载的电压,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也叫做输出电压范围。
问题就是很多人不会算这个最 ...

你的签名深深的出卖了你,据我所知,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有24V,12V,5V ,这三种常用标准,因此也很容易买到这三种标准的直流电源。:lol电压越高的电源设计时候越可以输出更大的功率,对设计也更加容易,因为常用的电路设备功率不是非常大,所以12V作为音响设备的常用电压源标准。不信你可以拆解几个音箱,漫步者,惠威,基本上都是这个标准。跟你说的理论有毛线关系啊。一个字,利润,成本,左右了设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H:
你的签名深深的出卖了你,据我所知,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有24V,12V,5V ,这三种常用标准,因此也很容 ...

你不知道,剪刀菜其实是一种清热解毒的中药。所以你要是照吃一般蔬菜的方式吃剪刀菜,就大错特错了。好人吃了剪刀菜,能治病强身。剪刀菜的叶子上有毛刺,心术不正的贪婪的人人吃了她,会把他们的嗓子眼扎烂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的签名深深的出卖了你,据我所知,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有24V,12V,5V ,这三种常用标准,因此也很容 ...

我同意你这种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的签名深深的出卖了你,据我所知,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有24V,12V,5V ,这三种常用标准,因此也很容 ...

电机,继电器,电磁铁,5V,6V,9V难找。即使有,品种,规格也不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单管放大的电路(以NPN为例)的直流电源”,LZ却扯到了“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越扯越远,竟然还有人跟着瞎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单管放大的电路(以NPN为例)的直流电源”,LZ却扯到了“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越扯越远 ...

电路举例与实际工程有关的,都不是凭空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的输出负载的电压,就是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也叫做输出电压范围。
问题就是很多人不会算这个最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9848&page=1#pid4467212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楼主讲的是“单管放大的电路(以NPN为例)的直流电源”,LZ却扯到了“低压电器设备,常用电压”,越扯越远 ...

单管放大电路一般用到的电器设备最多的就是低电压设备,该类设备的电源通常是5V,12V ,24V .不信你去百度。:lol

歪楼,还要百度去验证,也只有你能做得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极限功耗与动态范围其实是一回事儿。动态范围实现了,效率自然跟着实现。所以说,本质上还是根据动态范围确 ...

如果你是电池供电的设备,通常选用5V(即电池4.5V或6V),如果直流电源供电通常是12V.这跟成本与功率控制关系密切。不要凭空猜想你的理论了,市场没有理论,只有利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是电池供电的设备,通常选用5V(即电池4.5V或6V),如果直流电源供电通常是12V.这跟成本与功率控制 ...

除了你那个人人皆知的5V,12V ,24V ,你也可以摆出你的理论来比试比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B:
除了你那个人人皆知的5V,12V ,24V ,你也可以摆出你的理论来比试比试!

这个本来就没有理论,就是利益。你这种老学究,就喜欢拿着理论忽悠。反正我做了这么多年,选电源都是看性价比的。你没有在市场混过,你不懂。

LZ要是真无聊至极,就教你干一个事:跑到南海去,一头撞向菲猴或者越猴的破船,也许还能弄一个烈士的称号光宗耀祖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单管放大电路一般用到的电器设备最多的就是低电压设备,该类设备的电源通常是5V,12V ,24V .不信你去百度 ...

说的是你,你不懂去问百度,百度肯定比你懂。市场追逐利益,标准变压器批量生产量大,所以成本低。你非弄个7.1V做设计,我就不信你还能降低成本。

网友B:
看来LZ也只会扯“5V,12V ,24V ”了,真可怜。你就自个儿扯去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看来LZ也只会扯“5V,12V ,24V ”了,真可怜。你就自个儿扯去吧。

以特色《模拟电子技术》《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教科书给学模电有困难的朋友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你跟**什么关系???**的粉丝?

楼下是中国人,该知道古今都有 烈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楼主: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回复,不管怎样,谢谢大家。
做课设的时候感觉都忘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复习模电,由此产生了这个疑问,各位的见解让我大开眼界,但懂的又不如各位多,插不上嘴,只能默默学习,实验室的可调电源固定输出端主要是5V和12V,最大24V,这就是我最常见到的,百度也是。产品的设计要符合市场需求,可能真的如gaoyang9992006所说,跟成本与功率控制关系密切。但个人觉得,产品缺少了理论,也是站不住脚的(或许是目前仅在理论方面研究),虽然理论与实际总有偏差。
所以个人觉得 春天里的剪刀菜 深究理论还是很有意义的,不然为何要研究理论模型,数学模型……
可能gaoyang999200的观点更符合现实,但 春天里的剪刀菜 给了我更多的思考空间,更符合我的个人需求,具体我还得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器电源电压取Ucc=12V,主要是从保证放大器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也叫输出范围,或动态范围,来考虑 ...

如果这么说的话我用9V供电,然后适当的调整Rc和Rb,能否得到相同的效果呢?

网友F:
你看到的,仅仅是单管放大电路,而实际设计中,不可能一块电路板上只有一级单管放大电路,而是多级甚至多个电路。
在多级或者多个电路中,必有一个需要较高电压。例如扩音机,为保证输出功率,在一定负载阻抗下,功率输出级必须由比较高的电压供电,例如24V,甚至更高。其它各电路往往不需要这么高电压供电。若其它各电路需要的电流较小,从高电压电源降压为仅需要较低电压各电路供电是合算的,因为只需要一个高电压电源。若其它各电路需要较大电流,则采用两个电源供给两种电压是合算的,这样功率消耗较小,省电。甚至有三个电源供给三种不同电压的设计。
于是电子行业规定了电源电压系列值,设计时应尽量采用系列值,否则难以得到现成的电源,也难以和其它各级电路共用电源。
书上采用12V电源,是因为这是最常用到的系列值。如果采用其它电源电压值,例如10V,你的电路也可以正常工作,设计时也要改成12V,因为你的电路板上很可能没有10V电源,改成12V则可以和其它电路共同使用电路板上12V电源。

网友B:
用9V供电,根据RL,给Rc和Rb以最佳设计或调整,能得到甚至超过用12V供电时设计调整不佳的效果。
如果是基本共射放大器,照19楼的方法设计就是了。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只有**能回答,因为它只图露个脸儿,签个名儿——先买本儿书再说

“为什么用12V”而不是11V,那是规范,如37楼“电源电压系列值,设计时应尽量采用”
“为什么用12V”而不是15V,那是常用,如37楼“书上采用12V电源,是因为这是最常用”

一段儿时间以来,书上普遍采用6V或12V作题,已成习惯,几近经典。和那3块U之类没有干系

至于工作应用设计选取电源电压,讲究太多了,那是学业完成以后的事儿了

网友J:
这个要看管子的额定电压,输出电压电流等好多因素决定的,有时候5V,12V,24V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还夹杂着个人习惯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这个要看管子的额定电压,输出电压电流等好多因素决定的,有时候5V,12V,24V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还夹杂着个 ...

真做设计时,你的“个人习惯”统统靠边站。
例如做一块工控机的插卡,那么只有5V和12V可用。你非要用15V,总工一定请你靠边站,除非你有总工无法拒绝的理由。
只有选择管子来适应电源的,没有选择电源适应管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只有2菜能回答,因为它只图露个脸儿,签个名儿——先买本儿书再说

“为什么用12V”而不是11 ...

又来忽悠买**的书。看误书,不如无书。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的回复,不管怎样,谢谢大家。
做课设的时候感觉都忘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复习模电,由此 ...

嗯,必须的,你看一下计算机电源标准就知道,只提供5V,12V的输出。要不然你买都买不到供电电源。去电子市场看看,清一色的变压器标着5v ,12V ,24V .:lol我是在市场混的,什么高深的理论我谈不来。
做产品要懂线性规划。知道什么是限制量,在县质量范围寻求最佳变量。而如果听剪刀的话,去买**的书吧。在各大论坛混的都知道,他的理论不靠谱,臆想较多。

有本事,你也写一本,大家来竞争。只会在自己的窝窝里叫唤,算啥能耐!

网友H:
芯片常用的电源规格为3.3、5、9、12,其中3.3和5最常见的。
12这个规格一般是用来做接口电路供电;24这个规格一般用于工控接口或控制;
用这三种规格的电源比较灵活,因为3.3可以用5的经LDO变换,9可以用12的经LDO变换。

网友I:
唉,**的书也臭了,菜也臭了,很悲伤

老六子悲伤的是他的脸太丑,他的手太笨,他的文字太臭!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芯片常用的电源规格为3.3、5、9、12,其中3.3和5最常见的。
12这个规格一般是用来做接口电路供电;24这个规 ...

"芯片常用的电源规格为3.3、5、9、12,其中3.3和5最常见的。"5是TTL以后才有的,3.3那更晚了。

网友E:
三极管的基本电路几十年没有变过,教材有关三极管的举例都是沿袭以前的例,12V在教材中出现最多也是顺理成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做设计时,你的“个人习惯”统统靠边站。
例如做一块工控机的插卡,那么只有5V和12V可用。你非要用15V ...

嗯,说的挺对的,在实验室因为是可调电源,没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总是照着习惯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看到的,仅仅是单管放大电路,而实际设计中,不可能一块电路板上只有一级单管放大电路,而是多级甚至多个 ...

确实不止是一级,一般至少都是两级,第一级电压跟随器匹配阻抗(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只有2菜能回答,因为它只图露个脸儿,签个名儿——先买本儿书再说

“为什么用12V”而不是11 ...

那倒不是这么个说法,一本童诗白的书都吃不透,哪还有闲情研究其他,只会越看越乱,gaoyang9992006说的没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网友B:
一本模电书,只是一个第一版,就使maychang、Lgz2006、gaoyang们如此高兴,好像迎接贵宾,几个人联合起来一起拼命地如此关心!
这本书,修订版也出版了,简明第三版马上也要出了。这几个,恐怕就忙得连饭也不吃了,觉也不睡了,老伴也丢一边儿去了,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一本模电书,只是一个第一版,就使maychang、Lgz2006、gaoyang们如此高兴,好像迎接贵宾,几个人联合起来一 ...

象你这样来宣传一本书,我看,可能会帮倒忙。

网友B:
maychang、Lgz、gaoyang们向这本书的联合进攻也太露骨了。沙利西先生,您不觉着,他们这样做,反过来会告诉人们,实际上他们几个是从内心深处害怕这本书了!那叫做啥心虚?

最后告诉您,这本书不需要宣传,也不怕争议,更不惧进攻!她的生命力如此顽强,是打不死的!

网友B:
**教授只是写了一本《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为那些感到旧模电书不好用的人们多提供一个选择,maychang、Lgz、gaoyang们就那么激动,琢磨这本书,简直是梦寐以求。何必呢,何苦呢?

有本事,你几个也一人写一本拿过来百花齐放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教授只是写了一本《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为那些感到旧模电书不好用的人们多提供一个选择,maychang ...

呵呵,不怕你笑话,我还真的在写一本,也是模拟电子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教授只是写了一本《模拟电子技术》教科书,为那些感到旧模电书不好用的人们多提供一个选择,maychang ...

看来你就是***了。

网友B:
论事不对人,21IC的规矩,你是大版主,应该比一般网友更明白
你是大版主,要带头守规矩,就不要妄猜窥视网友姓名了

网友B:
你是大版主,瞧你在42楼吐的啥字,真丢你版主的人!

网友B:
正好,你也要写书。假若有人像你一样在42楼无端地恶毒地损你,你心里会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