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KEIL 编译器报的一个语法错误

楼主(2014-07-17):
__packed struct SPacketQueue
{
        struct SPacketQueue  *pNext;
        struct SPacketQueue  *pPre;
        DWORD        Seq;                                /* sequence of this packet */
        struct SMemHead  *MemHead;        /* packet store in MemHead' playload */
};

/* tcb (transmit control block). used to keep tcp state
information */
__packed struct STCB
{
        struct STCB  *pNext;   /* Next Node */

        BYTE        TCPState;
        WORD        PortScr;
        WORD        PortDest;
        IP_ADDR        IPScr;
        IP_ADDR IPDest;

        DWORD        SeqMine;

        struct SPacketQueue  *QUnacked;

};

上面是定义的结构体,函数如下:

void TCPRelease(struct STCB  *pTCB)
{
        struct SPacketQueue  *pQ;

        /* reclaim Q, and free packet in queue */

        while(pQ = TCPOutQ(&(pTCB->QUnacked)))
                MemFree(pQ->MemHead);

}
这个函数里面报错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struct SPacketQueue *__packed *"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struct SPacketQueue **"

如果去掉 __packed struct STCB前面的__packed ,就不报错,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毛病,我想所有的参数都对其。

网友A:
结构体里又定义结构体,这样不支持吧;

网友B:
pTCB->QUnacked本来就是 struct SPacketQueue  *,如果你再一次取地址就变成struct SPacketQueue  **类型,我想TCPOutQ()函数参数类型应该不是吧,struct SPacketQueue *__packed *这个是什么类型,LZ最好把TCPOutQ()的函数原型也发出来

楼主:
好的~~

/* move the last unit in queue outof queue,if the queue
is empty return FALSE.actrually last unit is *ppQ */
struct SPacketQueue  * TCPOutQ(struct SPacketQueue  ** ppQ)
{
        struct SPacketQueue  *pQ;

        /* a empty queue? */
        if((pQ = *ppQ) == NULL)
                return NULL;

        /* after remove it, the queue is empty? */
        if(pQ->pNext == pQ)
                *ppQ = NULL;
        else
        {
                /* relink */
                pQ->pPre->pNext = pQ->pNext;
                pQ->pNext->pPre = pQ->pPre;

                /* and the queue head *ppQ point to pQ->pPre */
                *ppQ = pQ->pPre;
        }

        /* relaim it. link to QFreeList */
        pQ->pNext = QFreeList;
        QFreeList = pQ;
        return p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