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有NC的管脚可以接地吗

楼主(2014-07-17):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不可以。

额 那接了有啥后果啊,我接了貌似没有事呢

网友B:
既然接了没事,那就是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接了没事,那就是没事。

我的ADV7181有很严重的发热,不过貌似都有这个问题,我试了几个好的电路上的ADV7181芯片,发热也很严重,而且我I2C通信,器件是给ACK的。。,这能说明没问题吗。。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ADV7181有很严重的发热,不过貌似都有这个问题,我试了几个好的电路上的ADV7181芯片,发热也很严重, ...

看该芯片datasheeet。

网友C:
一般没有要求,也有的芯片有具体要求,那就按要求的去做。有些芯片,明确要求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该芯片datasheeet。

好的 谢谢。。我之前找了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没有要求,也有的芯片有具体要求,那就按要求的去做。有些芯片,明确要求接地的。 ...

恩 我找了没找到具体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 我找了没找到具体要求

那就空着,少个焊点。

网友D:
不客气滴说,这是典型的画蛇添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客气滴说,这是典型的画蛇添足。

其实我也不想连的。。就是原理图画错了,本来该连地的地方没有连,现在要飞线,我焊功不行,只焊一个焊不上。。就连边上的NC一起都接地了。。

网友D:
明白就好。明白了,以后就会一步步做好的。

网友E:
既然标了NC就最好悬空;
有些芯片资料会明确指出不能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白就好。明白了,以后就会一步步做好的。

恩 谢谢

网友F:
这种问题看规格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也不想连的。。就是原理图画错了,本来该连地的地方没有连,现在要飞线,我焊功不行,只焊一个焊不 ...

“我找了没找到具体要求”,“就连边上的NC一起都接地了”。既然这样,我认为就让他接地吧,最起码你可以试一试的。我有的时候为了加密需要,即使没有明确要求,基本上给NC都接地或接高电平,一般没有事。NC本身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没找到具体要求”,“就连边上的NC一起都接地了”。既然这样,我认为就让他接地吧,最起码你可以 ...

恩恩 太感谢了!! 这下放心多了

楼主:
谢谢大家~都好热心

网友G:
如果他说NC是没有内部连接,那么可以接地;如果是不要连接,那就不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明白就好。明白了,以后就会一步步做好的。

那倒也是

网友I:
看芯片说明书,上面一般都有

网友J:
NC一般来说表示芯片内部没有连接的空脚,所以对于大部分器件来说,如果说明书没有明确要求接什么,即便是你接了地或者电源,也没什么问题。

OK

网友K:
no connection====NC
你的明白?所以里面什么都没连接。不过如果你非跟电路连接到一起,肯定有天线效应,干扰芯片正常工作。一般处理就是做个焊点,却不连接电路任何部分,当然有一部分人喜欢接地,这个是允许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我之前找了没有找到

ADV7181数据表里的管脚描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NC:No Connect. These pins are not connected internally. 内部无连接的,所以没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ADV7181数据表里的管脚描述已经说得很详细了,NC:No Connect. These pins are not connected internally ...

谢谢啊 我找了半天。。搜NC出来好多好多看了十几处我就没再看了 太感谢了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我找了半天。。搜NC出来好多好多看了十几处我就没再看了 太感谢了啊 ...

NC=No Connect一般接了没事。
但DNC=Do Not connect、DNU=Do Not Use或RFU=Reserved for Future Use等一般不能接。

网友M:
NC一般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NC=No Connect一般接了没事。
但DNC=Do Not connect、DNU=Do Not Use或RFU=Reserved for Future Use等一 ...

恩恩 谢谢啦 学习学习

网友N:
NC除了起到固定作用,有时NC可以通过接地防止干扰。比如一些高速AD芯片,其资料里会建议NC管脚接地,但是一般情况下,NC不用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no connection====NC
你的明白?所以里面什么都没连接。不过如果你非跟电路连接到一起,肯定有天线效应,干 ...

学习了~

网友O(2019-08-20):
引用 网友B:
看该芯片datasheeet。

你好!
我们也遇到了类似问题,ADV7181C比较烫,手放不住,目前来看1.8V PLL电流偏大,一旦断开就不烫了。
芯片的热阻为45.5,芯片功耗约1W,温升约45℃,看似貌似正常。
请问你们使用,这个片子是否发烫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