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的定时器1 PWM输出程序参考

楼主(2014-07-17):
在ST参考例程修改的话,需要加上这句(定时器1有区别的);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static void TIM1_PWMOUT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71;           //71+1=72·ÖƵ,F=1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PWM1 Mode configuration: Channel1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9;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网友A:
版主 写个 TIM1 OC1 不是互补输出的配置啊!让小弟观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 写个 TIM1 OC1 不是互补输出的配置啊!让小弟观摩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686178-1-1.html
看我的这个帖子,3楼,用407写的,互补输出加死区;
和F1差不多的;

网友B(点评):
赞!这个有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686178-1-1.html
看我的这个帖子,3楼,用407写的,互补输出加死区;
和F1差 ...

我想问的是能做成 不是互补输出吗?输出同相位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的是能做成 不是互补输出吗?输出同相位波形

:)
就是同相位,占空比不一样,这个意思吗?

网友C:
占空比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2%?

0.1%

网友C:
哦,哥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哥看错了

:dizzy:
你猜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