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Byte 与 Bit (数组)

楼主(2014-07-17):
//1 Byte == 8 Bit

Byte bdata Buff;

//能不能像数组一样去操作 Buff这个数呢?

//Exp:
     Buff = #00010001B;

     Buff[0] = 1;
     Buff[1] = 0;
     Buff[2] = 0;
     Buff[3] = 0;
     Buff[4] = 1;
     Buff[5] = 0;
     Buff[6] = 0;
     Buff[7] = 0;

for(i=0;i<7;i++)
{
  Buff[0] = x;
}
结构体???
怎样定义呢?

相关下载

网友A:
用结构体可以,用位域。

网友B:
用结构体可以,每个因子分配1位的空间

网友C:
typedef union{
    uchar byte;

    struct{
        uchar b0:1;
        uchar b1:1;
        uchar b2:1;
        uchar b3:1;
        uchar b4:1;
        uchar b5:1;
        uchar b6:1;
        uchar b7:1;
    }flag;

}t_BF;

t_BF bf;

        bf.byte = 0xf0;

        if(bf.flag.b0 != 0 || bf.flag.b7 != 1){
                __error();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结构体可以,用位域。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