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关于 LP Wizard 10.5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4-15):
我也是这样啊 ,设置阻焊层比焊盘大0.1mm,但是不起作用,还弹出警告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LP Wizard

网友A:
LP Wizard 10.5软件生成封装阻焊层错误警告

我也是这样啊 ,设置阻焊层比焊盘大0.1mm,但是不起作用,还弹出警告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啊 ,在“Caculating Settings”的“User"设置阻焊层比焊盘大0.1mm,但是不起作用,还弹出警告
如何设置让软件自动生成阻焊层比焊盘大0.1mm,请哪位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2016-04-18):
我也是这样。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求指导!谢谢了

网友B(2017-06-16):
修改为更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