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实现

楼主(2014-07-17):
如题,如何实现?

网友A:
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
想想应该不行
4块板子时序无法同步;

楼主:
没有可能吗?

网友B:
可以实现!脱机烧写!烧写片数可以多些!没有从内部ram运行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实现!脱机烧写!烧写片数可以多些!没有从内部ram运行速度慢!

用专用编程器脱机烧写?然后再贴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专用编程器脱机烧写?然后再贴片?

也可以焊接后再烧写!

网友C:
用4个EP968:victory:
很多客户这样用的。
我叫做 多拖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