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产生PWM脉冲

楼主(2014-07-17):
    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M8L101,芯片频率在8Mhz,想要实现TIM3输出一个频率是847Khz的PWM方波(也就是周期是1.18us左右,半周期590ns),该如何达到?
    思路是这样的,8Mhz每个指令的周期是125ns,如果TIM3_CNTRL为4时只有500ns;为5时有625ns,这样出来的波形就是不大准确,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请各位大神们指教!

网友A:
你8M再怎么分频误差也是有的;
用STM32好了,误差相对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