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温度高就死机

楼主(2014-07-17):
使用内部RC震荡,温度高了以后,MCU直接死机,复位也没有用,只有等温度降下来才能正常,香版,可能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温度高是多高啊;
超过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了吧;

网友B:
你的板子可能有部分短路

楼主:
大概才50、60度,检查过硬件,没有短路,不是一两个,是统一现象

网友C:
5 60度  都用了什么资源

网友D:
不太可能吧,才50.60度

网友E:
没有超过100度的,一般不会.

楼主:
跟踪了一下,温度高了以后,会直接进入到HardFault
复位后,RCC初始化都过不了,难道是因为温度高了以后,RC时钟出了问题?

网友F:
我的32在烤机房60度2天都没出问题,只是其他元件有受损的

网友G:
找找硬软件问题,单片机温度超过60度,硬软件设计肯定存在问题。

楼主:
单片机本身不发热,但是工作的环境温度比较高,所以造成死机

网友H:
要找HardFalut的基本对应问题,来找原因。

网友I:
如果怀疑内部RC的话,可以改用外部时钟对比。另外,你可以把芯片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读数采出来分析一下,看看芯片内部到底有多高温度。如果真的只有50、60度,应该没问题的。

楼主:
如果加个外部时钟,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时钟仍然用的HSI,仅仅是输入一个CLK

PCB定型了,没有加外部时钟,现在省出问题了,不过RC也不应该这么水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如果加个外部时钟,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时钟仍然用的HSI,仅仅是输入一个CLK

PCB定型了,没有加外部时钟 ...

用105度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的32在烤机房60度2天都没出问题,只是其他元件有受损的

最高测试达到多少度?

网友K:
用 STM32F103 设计的一个设备,在现场做实验,后来也是 ARM 死机,复位可以运行一会儿。当时板上温度 70 度。
以那次实验情况来看, STM32 的可靠工作温度不要超过 60 度。

网友L:
如果是定型产品、下版改进!现场解决:1挂风扇!2在供电正端串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随便加一个外部时钟,加温到100度都可以正常工作,仍然用HSI做时钟,太奇怪了

楼主:
降频使用一切正常,之前也只是跑48M主频,外设都是24

网友M:
HSI/64MHz/85摄氏度环境下测试72小时,没发现问题。用的是STM32F103C8T6
72MHz没测过。

网友N(2016-04-25):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所用的是STM32F030C8T6,也是用内部RC震荡,而且还用PLL倍频到48MHZ。
只要MCU工作温度在65℃左右,断电,再上电。有很大概率发生无法开机。
经过查找,发现是ST芯片没有复位成功,复位电平异常。温度降下来就好了,可是温度在65℃环境下工作,是非常普遍的事情。
我开发的产品,现在也只好出货了,但后续很可能会有一堆客诉。问技术支持,也没得到解决。
麻烦!

网友O:
对于STM32F030C8T6来讲,-40--85° 是有保证的。

你说的复位 会不会是别的外围器件因素导致异常让MCU不停的复位呢?

网友P:
强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这些还没上马的项目吃点定心丸

网友Q:
引用 网友N: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所用的是STM32F030C8T6,也是用内部RC震荡,而且还用PLL倍频到48MHZ。
只要MCU工作 ...

你是不是用的阻容复位?
发现个别stm32复位引脚漏电(对地阻值减小),造成该引脚电压2V多,达不到0.8VCC,一直处于复位状态。出现这种情况的两台机器,都出现充电器被更换,充电电压偏高

网友R:
此问题关注中,客户处也是需要高温运行,在60-70度,还没试验,不知道扛不扛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