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STOP模式唤醒时死机的现象

楼主(2014-07-17):
STM32 采用STOP休眠模式, 用外部IO中断唤醒。

现在是问题是,有时会出现唤醒后死机的现象,这时STM32晶振运行正常。

网友A(2014-12-02):
多半是因为你唤醒之后没有初始化一些IO口和外设(串口,SPI等),而直接使用导致程序死机!STOP模式唤醒除了要配置时钟之外还要对你的系统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