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烧入程序不立马执行

楼主(2014-07-17):
我给FPGA烧程序,要过一分钟左右才开始执行,这是为啥啊?程序里没有延时! 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电路(硬件)不会用这么长时间的!…还是程序语句有问题。

网友B:
JTAG下载完成后?还是上电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硬件)不会用这么长时间的!…还是程序语句有问题。

肯定不是语句的问题。。同样的程序在另一个上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JTAG下载完成后?还是上电后??

JTAG下载完后,我这个没有固化程序,都是每次上电再烧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JTAG下载完后,我这个没有固化程序,都是每次上电再烧程序的

你怎么判断的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判断的执行?

我所有程序里都带有点亮led的模块。。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怎么判断的执行?

而且我也用我自己买的逻辑分析仪看过

网友C:
你这肯定是程序问题,你应该有个计数的寄存器,上电后很快计数已经溢出了,再重新计数导致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所有程序里都带有点亮led的模块。。可以看到

FPGA配置灯有吗?就是配置完成后亮起来的灯。
另外你的点亮LED灯受不受复位信号的控制,复位是外部引进来的话,你量一下复位信号是不是时间持续比较长。

网友D:
下到SRAM里面了吧,看看外面ROM电路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肯定是程序问题,你应该有个计数的寄存器,上电后很快计数已经溢出了,再重新计数导致的 ...

真的没有啊。。。这个我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到SRAM里面了吧,看看外面ROM电路对吗?

不是 就是下载FPGA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GA配置灯有吗?就是配置完成后亮起来的灯。
另外你的点亮LED灯受不受复位信号的控制,复位是外部引进来 ...

额 这个没有,我也没有设计复位开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 这个没有,我也没有设计复位开关。。

代码直接对LED赋值的?
你直接让LED常亮试试。
另外程序加载成功的指示灯亮的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代码直接对LED赋值的?
你直接让LED常亮试试。
另外程序加载成功的指示灯亮的正常吗? ...

恩 我也试过让它常量,一样的,都有延时,我电路没设计下载程序的指示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我也试过让它常量,一样的,都有延时,我电路没设计下载程序的指示灯。。。 ...

没有指示灯就用示波器量一下那个配置完成的管脚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指示灯就用示波器量一下那个配置完成的管脚看看吧

恩 好 我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啊 问题解决了。。我config_done后面本来应该接10K。。结果被焊上了104的电容。。都怪我没好好检查。。

网友A:
哈!…额外的定时器…太马虎了!电阻你焊成电容;P

网友E:
学习一下,漫漫长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额外的定时器…太马虎了!电阻你焊成电容

不是我焊的。。让别人焊的。。没有检查出来。。坑。。我这样都用了好久了

网友A:
哈!…委曲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委曲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