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我是画PCB的新手,想请教一下大家一个走线的基本问题

楼主(2014-07-17):
请问是不是我把PCB中所有的飞线用走线的铜线代替完,我走线这一步就彻底完成了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 还要 美观
信号走向
EMC 等等 很多问题 慢慢积累吧

网友B:
画好记得上图啊

网友C:
好像还差得远。

网友D:
画几次就好了~

网友E:
先大体画一下吧,差不多就投板。
出来后,慢慢调。
多打几次板,就有经验了。
哈哈。。。

网友F:
第一次简单实现功能,应该有些布局,地线,电气隔离还是需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不过 还要 美观
信号走向

谢谢 就是不确定 是不是把飞线用铜箔走线代替以后 还需不需要多练其他的线 谢谢 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好记得上图啊

画好了 很简单的 真的要上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好记得上图啊

是很简单的两层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简单实现功能,应该有些布局,地线,电气隔离还是需考虑的。。。

恩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差得远。

差哪些呢 可以指示一下吗  单就布线这一个方面而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很简单的两层板。。。

上图有收获

网友G:
开始都这样,慢慢来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 就是不确定 是不是把飞线用铜箔走线代替以后 还需不需要多练其他的线 谢谢 你了 ...

不能用眼睛看看的,要用工具检查是否都连好了。至于si方面的,还有可生产性方面的,你现在还不熟悉吧